[SMI] 请问下这个闪存id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12-11):
朋友有个坏掉的金胜ssd,闲来无事看开卡可以不,百度了下都是苹果的flash
找了78个工具,FlashDB就没找到过,所以厚脸请论坛大佬指教下。

金胜E230

金胜E230

识别ID

ID

ID

PCB正面2246XT  打标NW507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颗粒ID不对,要么虚焊了,要么颗粒写穿挂掉了。

网友:
NW507对应:MT29F1T08CUCABH8-6:A

查询Datasheet是L85A,对应的ID是:2C A4 E5 3C A5 00

楼上说的可能是存在的

网友A:
64GB的盘里面拆出128GB的颗粒,到底是生产商太良心了还是颗粒坏CE。。。这个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4GB的盘里面拆出128GB的颗粒,到底是生产商太良心了还是颗粒坏CE。。。这个值得研究研究 ...

炸CE的可能性更大,现在的这种情况,貌似这2个CE也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GB的盘里面拆出128GB的颗粒,到底是生产商太良心了还是颗粒坏CE。。。这个值得研究研究 ...

肯定是炸了一个ce后的旧片翻新又进市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炸CE的可能性更大,现在的这种情况,貌似这2个CE也炸了

你见过两个ce炸了显示的id还是一样的吗?这明显是厂家发现4ce闪存炸了两个ce以后给闪存强行解扣修改了id,,,,既然有坛友找出这个真实id,不如试试修改set文件将错就错改成错误id,并且强行在工具里面指定ce且固定容量≯64GB试试

网友(2022-09-15):
引用 网友C:
你见过两个ce炸了显示的id还是一样的吗?这明显是厂家发现4ce闪存炸了两个ce以后给闪存强行解扣修改了id ...

如何指定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