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松下vp50便携VCD,并请大神们赐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9-12-11):
如题,最近收了一台松下vp50,刚开始是不读碟,清洗光头后读碟良好,然后发现音量旋钮接触不良,滴了几滴仪表油后好了,然后播放时发现不管什么碟,不管用什么电源,每隔十秒都有一声轻微的“吱”一声,虽然轻微,但是还是很影响心情,还有,插着电源哪怕是不开机也有类似声音,只是“吱”声小了一点,各位大神请赐教,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对了,电池也试过,也是同样问题,应该可以排除电源问题了,烦躁啊,求助。。。。。

我有两台松下便携VCD,一台是刚收的vp50,另一台是以前买的vp57,57和55差不多。左为50,右为57,其他图位置一样,给大家参考下两个机子的异同。

光头不一样,不能通用,我对换过,光头可以上下动,但没有发出激光。

拆机正面,有点差异。

vp50光头细节,光头底座是金属的,55,57是塑料的。。

楼主:
求助,最新发现,用电池或插上电源,哪怕不开机也出现这种声音,怀疑是不是电路板上什么元件老化,隔十秒钟充放电一次?有大神指导一下思路么?

网友A:
看着都做工很不错,好东西,你别瞎拆,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都做工很不错,好东西,你别瞎拆,能用吗?

能用,就是隔十秒钟有一声噪音

网友B:
是耳机孔里的噪音吧,一般很定时的噪音和电容有关系,建议用万用表或者电桥,从电源端开始测电解电容的容量,和标称值对比,如果明显变小就换掉,一般能解决问题。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耳机孔里的噪音吧,一般很定时的噪音和电容有关系,建议用万用表或者电桥,从电源端开始测电解电容的容量 ...

对,就只有耳机孔有,AV输出那里就没有,我试试看

网友C:
那么范围小多了,先看功放芯片,网上查芯片电路,对图查元件,输入输出电容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范围小多了,先看功放芯片,网上查芯片电路,对图查元件,输入输出电容先查。 ...

好的,我试试看,对了,电容可以在板上直接测吗?不想每个都焊下来测

楼主:
最新进展,今天本来要把音量开关附近的输入,输出电容焊下来测一下容量的,发现貌似只有输出电容,然后把几个电容分别短路了一下,然后吱声竟然消失了,听了一个多小时,再也没出现过,怪事。

之前查了一下tda1308典型电路,音量开关出来后应该左右各有一个输入电容的,这个松下VCD貌似没有,只有左右各一个220微法的输出电容。然后音量开关附近还有一个220微法和100微法的电容,具体作用不知道了。

网友D(2021-11-03):
好奇的是宣称的4dac配置,请问哪个是dac芯片?看到那个4dac在哪里了吗?没感觉这机器会很厉害的样子呀?!如果4dac是不是应该每声道分配2个?那是怎样工作的呀,都没看到,或者压根就是虚假宣传!?

网友:
怀疑是机械问题,杂音可能是光头重新定位造成,润滑下光头移动螺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的是宣称的4dac配置,请问哪个是dac芯片?看到那个4dac在哪里了吗?没感觉这机器会很厉害的样子呀?! ...

松下什么dac都集成在他自家的大芯片内,无从查证也无从对比,给我的感觉简直是CD当中的mp3,为了轻薄其他什么都不要了,反正我从来不买他的。我还就是要那种独立DA独立耳放,再来一个spdif输出的大砖头!

网友(2022-09-12):
vp57这个型号很少见啊

网友:
电容问题还有一种可能 那种可拨动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激光头伺服电机内部接触不好,有时候会过冲,拆开清洗下换向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