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双声道转单声道的问题

楼主(2019-12-11):
手边有几片8脚单声道的功放芯片(CS8508E),有+和-两个(同向和反向?)输入端口。想把手机的双声道改为单声道输出,是不是把手机耳机接口中左声道和右声道分别接到功放芯片的+和-输入端口?向各位大大请教一下怎么弄。

网友A:
这样接,听歌的时候只有音乐,没有人声。

网友:
不是这样的...

网友B:
手机输出R\L要求不高直接并联在一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听歌的时候只有音乐,没有人声。

猜测可以,但是没有试验过!

楼主:
原来如此,那两个10K电阻可以换成其他阻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输出R\L要求不高直接并联在一起就行了。

这样可以吗?不敢尝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