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拆解(有打火声/更新)

楼主(2019-12-12):
最近发现放锅通电后滴滴响,一会就自动停了。特别是放锅下去还有打火的声音,卡卡的声音。把锅拿起来只有滴滴声,卡卡声停止。滴滴响声查了下是不检锅故障,卡卡声不清楚。所以先拆开看一下怎样,然后就发现了有条线接头烧黑了,用点力就拨出来了。不知道接在2.5那个孔上面行不行?请教各位。还是只能接在原来烧焦的地方?

更新更新:线接回原来的地方,自认为接得还不错;但故障依旧。不知道关什么事了?请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你这问的,白混坛子了。当然可以,问题是你怎么接可靠。这铝盘,接头发热(有些)。要是我弄:截掉黑的,去漆,找铜片压接,从板边或扩2.5孔后焊回板上

网友B:
可以的,本来就是通的,但2.5孔不够大,还是原孔接,加铜线整体焊在背面,多加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的,白混坛子了。当然可以,问题是你怎么接可靠。这铝盘,接头发热(有些)。要是我弄:截掉黑的,去漆 ...

哈哈,安全最重要。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毕竟是电的东西,无牙老虎。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本来就是通的,但2.5孔不够大,还是原孔接,加铜线整体焊在背面,多加锡 ...

嗯,我可以去掉那条线上面的铝片,这样线径也差不多就是2.5孔可进。

网友C:
线虽然是通的,但2.5旁边是横向搪的锡,更容易发热,最好把锡连成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虽然是通的,但2.5旁边是横向搪的锡,更容易发热,最好把锡连成一片

好的,谢谢。

网友D:
铝线,最好搞铜铝对接头搞,不然氧化了还得打火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线,最好搞铜铝对接头搞,不然氧化了还得打火烧断。

现在线接回去了,但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E:
检查下康铜丝焊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康铜丝焊点看看

请问康铜丝焊点指的是那个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