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好奇买了个充电升压一体板,结果得得嗖嗖的掉链子了

楼主(2019-12-12):
话说最近淘宝一直在发小红包,有一天看见了这个充电升压一体板,好奇就用小红包买了一个看看

卖家自己写的规格书

卖家提供的接线图

充电管理IC是杂牌的TC4056A

电池供电的情况下,静态电流300多uA,有点大,直接给万用表这样的设备供电不太合适。如果设备的开关能够控制电池的正极通断的话,升压输出端的静态电流就是0了。

因为膈应杂牌4056的性能,所以做一个常规操作,换芯。把PTC加热台搬出来得瑟一下

PTC加热台干这活很快,前后一分钟左右就得瑟好了,换成了靠谱的4056ES。这下你们都知道我之前帖子里发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杂牌4056都是哪来的了吧?

测试下充电,没问题

电池电量较满,所以充电电流不大

换芯之后的常规操作,需要测试一下4056ES内置的反接电池保护有没有问题,结果接上电池的瞬间,隔壁管升压的邻居B6289直接冒烟了,烧的鼓包不说,还淌油了......

当时只想着测试下4056ES反接保护,结果忘了隔壁有新邻居了

然后下一步的常规操作是,去淘宝又花了几块钱买了新的B6289准备回来修……这叫什么事啊

EOF

网友:
额,可惜了,感觉这块板做的还是挺好的。不过你这也玩的太彻底了吧。

网友:
拆个充电风扇的升压ic上去继续嘚瑟

网友A:
这个板可以做9v电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可以做9v电池哦。

静态电流太大了,根本不适合作9V电池替代

网友B:
这个sot23-6芯片太特么容易坏了,我已经烧穿好几片了

网友:
我就想知道,如果输出12V电流能有多大?

网友:
也有个类似升压板,放了很久。前几天测试时才发现是坏的,

网友:
这是猪操作吧!

网友:
大半夜不睡觉发帖的

网友:
来晚了,后排观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sot23-6芯片太特么容易坏了,我已经烧穿好几片了

这个IC不能空载测试

网友:
奇怪,不带反接保护又何必用4056ES

网友:
我一看题目这大碴子味猜想应该是你,很长时间没看见你的嗖了。

网友:
买这种拼装的,不如买那种充电和SYS输出的板子

网友:
给个链接测试下

网友:
这是脑袋短路了,才能想到反接电池

网友:
B2698应该是sx1308

网友:
这个操作不错,为gdp做贡献了

网友:
既然测试反接怎么不用1.5v的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