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波咯咯BL-1008奶瓶消毒器拆解

楼主(2019-12-12):
同事拿了一个奶瓶消毒器过来说有问题给修修。

上面有个蒸盒他没拿来

机械定时开关

这家伙600w功率不小

拆开里面很简单

加热盘,内部有一个温度开关和继电器串联

机械定时器和继电器

吹风的电机,风道上有一个加热器。可以吹热风出来

烘干功能。它这个设计很诡异,想要吹热风烘干奶瓶必须得把水烧干,让加热盘上的温度开关断开才能吹出热风。

加热功率

试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可能是他操作问题。

网友:
工作台好评

网友A:
肯定需要人工除水再烘干了

网友:
这工作台好壮观啊!

网友:
我也想希望有一个,最好带多点的收纳抽屉,可惜的是楼房屋子小弄不了。

网友:
被限额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需要人工除水再烘干了

这个应该是先洗干净后放进去蒸汽消毒然后烘干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先洗干净后放进去蒸汽消毒然后烘干

我们家的是单片机版本的,瓶子洗完不用甩干水,直接放到蒸屉里面,开机加热产生蒸汽消好毒,蒸干底盘就开始鼓风吹干,程序自动跑的,屏幕液晶有倒计时,哔哔响完就可以拿出来用了,真心方便。

网友:
没机会用,这个加水量人工控制?

网友:
羡慕楼主的工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家的是单片机版本的,瓶子洗完不用甩干水,直接放到蒸屉里面,开机加热产生蒸汽消好毒,蒸干底盘就开 ...

这种是低成本的。鑫爷用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网友:
小货架子不错,我这里现在也搞到一些架子,准备加到我的桌子 上面

网友(2020-04-17):
我家这个牌子坏了,症状是 启动马上就吹风,烧水功能不了

网友(2021-07-31):
楼主,我的最近也坏了,蒸气功能坏了,有办法维修吗

网友(2022-11-17):
看到一个磁控管的东西,楼主微波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