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做了一个3D打印机 目前完工60%多

楼主(2019-12-12):
跟风做了一个3D打印机开始用的PLA打印件,后来又全部换成PETG打印件。目前完工60%多了,希望在年前能完工,只有周末晚上有时间折腾。

网友:
多少钱  字数

楼主:
别问花了多少钱,干就完事了

网友:
厉害了,16年我也准备做来着,主板都买好了,结果发现买台整机还便宜些,马上就买商品机了。

网友:
等看打印作品!
机器安装完成后调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A:
全套下来多少啊?建模简单吗?我就是不会建模就一直没买。

网友:
不错!预祝早点完工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更新价格+1

楼主:
回复了价格大家就没有兴趣了。
铝型材+螺丝小零件等  600多
导轨5条 买的二手 200多
42步进电机5个 100多
3D打印机的零件(V6挤出头  轴连器 风扇。。。) 100多
打印件(一卷PLA 一卷PETG) 材料费100左右(已有的打印机)
m3 m4 m5  螺丝 等紧固件  50多
乐积主板  200多
24v 300w电源 2个   100左右
。。。 其它等等有些利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套下来多少啊?建模简单吗?我就是不会建模就一直没买。

谈钱伤感情

网友B:
高大上啊,全线轨版,我弄的是HyperCube的,精度不是很好,可惜当时这款全线轨还没出来

网友:
有一台旧贴片机想改3D打印,不会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大上啊,全线轨版,我弄的是HyperCube的,精度不是很好,可惜当时这款全线轨还没出来 ...

我也做了HyperCube版的,这款BLV的打印件就是它打出来的

网友:
这价格差不多赶上二手成品的价格了

网友:
好东西,慢慢折腾

网友:
行百里者半九十。没好永远是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问花了多少钱,干就完事了

完活发教程,带地址

网友:
这是BLV,非常适合对质量、速度和大打印尺寸要求,又想自己DIY的玩家

网络上全套开源资料,还有调试安装的定位工具,DIY的首选

一般全套下来价格在2K上下

楼主:
今天休息抽空又增加了一点进度

网友:
Z轴用滚珠轴承,换57步进单电机驱动。看看我几年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