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魅蓝note6有显无灯(换电源IC同样发烫,换同规格保险电感正常了)O

楼主(2019-12-12):
知道我装备了体视显微镜,偏要给我找点事情做。昨天我刚换好屏幕的魅蓝note6手机放口袋中一段时间取出发现出现了有显无灯的故障。

测量了屏幕排线座上没有亮屏的高于电池电压的电压,说明点评的升压电路没有工作。准备拆屏蔽罩,风枪开到480度,吹起一脚后沿着边走。

打开屏幕,动作小些别把里面元件晃动

屏蔽罩大开孔的右上角有个淡淡的痕迹

痕迹下方就是升压电容,二极管,保护电感,升压电感

放大看看,我的显微镜上没有电子目镜。细节图都是从参考的维修视屏中截取的

测量发现保护电感开路了,用吸锡带中切除的铜丝短接。

短接后能亮屏了

可惜高兴早了,没半分钟左上角的PM18952电源芯片发烫严重。7.5V的快充也失效了。难怪换好屏后,发现电用得很快。应该故障点就是电源IC不良,电流过大造成保护电感烧断。

懂的坛友支招,是不是换PM18952电源芯片就能解决了?

汇报一下最终的情况,昨天淘宝购买的电源IC到货,重新植锡装回后还是同样发烫。

反思是不是工作电流太大导致的,前面手机一切功能正常。后期也只是背光出现了问题,应该是背光的工作电流太大了。再仔细观察,短接保险后的背光也太亮了。背光工作电流过大,怀疑是不是我把保险电感短接后造成的。找废的手机主板背光电路上找了个头类似的保险电感换上,妈呀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A:
怎么有点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感觉

网友B:
我想看一下你的显微镜,我用的就是魅蓝Note6,除了屏幕偶尔不灵指纹识别不太灵,暂时没发现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点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感觉

是啊祸不单行,还好给了折腾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一下你的显微镜,我用的就是魅蓝Note6,除了屏幕偶尔不灵指纹识别不太灵,暂时没发现其他问题 ...

发个帖子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903

网友:
大家都进军主板级的维修了,看来我要加油了。

网友:
牛掰了,膜拜一下,我还只会换板子换电池

网友:
应该是 PMI8925

我现在都不敢修主板了..
华为的主板只要开屏蔽罩就死.
EMMC 拆有胶的大概率要掉点,..

我一般是维修目视,观察用小放大镜...,不知道显微镜对手机维修帮助大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一下你的显微镜,我用的就是魅蓝Note6,除了屏幕偶尔不灵指纹识别不太灵,暂时没发现其他问题 ...

我在2015年买的魅蓝note2刚买时候很好用,刚过保修期就出现了GPS导航失灵问题,电子罗盘失灵问题,刷机还是没解决,定位误差大,经常是人站在一个地方不动,定位点能在一百米,二百米,几十米来回跑动,2017年我又买了魅蓝note6,刚买时候特别好用定位也很准,现在过保修期了也是和魅蓝note2一样的毛病,定位误差越来越大,电子罗盘经常失灵,刷机也没用,我严重怀疑魅族工厂肯定设置了运行时间,手机用到设定的时间之后就出毛病,魅族垃圾的很,以后不再买黄章的手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2015年买的魅蓝note2刚买时候很好用,刚过保修期就出现了GPS导航失灵问题,电子罗盘失灵问题,刷机还 ...

真的很巧啊,我也是15年买了一个Note2,期间换过一次电池,也是定位不准,不过开了GPS后好一些,Note6是18年买的,除了屏幕不灵、指纹不灵,目前没发现别的问题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说

网友:
看来是上次跌落的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巧啊,我也是15年买了一个Note2,期间换过一次电池,也是定位不准,不过开了GPS后好一些,Note6是1 ...

我的魅蓝note6现在过保了GPS定位不准,误差太大了,根本就影响到正常使用了,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新买的时候就准的很,可以说误差小到了三米之内,现在过保了又是定位不准误差大,又是电子罗盘失灵,又是指纹解锁总是识别错误,问题是我录指纹时候是很正常啊,5个指纹全换新,刚刚录完指纹解锁就提示指纹不对,我把指纹按键擦的干干净净的也是一样,刷机还是一个屌样,真是无语,新买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多毛病,过保了就各种毛病,我严重怀疑这是魅族厂家故意设计的定时后门程序故意让手机出现小毛病让你换手机

网友:
还以为是屏幕总成的问题

网友:
忘了问,怎么看出 有显示 无背光?也像 修液晶电视那样用电筒照吗?

网友D:
再请教,有部vivo的615移动老机,原来一切正常,但试过某次短时间多次通断充电线之后,就不能接打电话了。
       但收发短信、4G上网都正常。开机入网,能显示 运营商的欢迎提示。拨出电话时,能看到4G信号跳变成G,但 附近的音响没有干扰声,如果在基站附近,信号很强,又一切恢复正常。
         请教是 2g部分的射频功放烧了还是选频电路坏了?已试过多次线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请教,有部vivo的老机,原来一切正常,但试过短时间多次

短时间多次什么,多次无背光?怕是灯控IC的问题

网友:
好折腾,换个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请教,有部vivo的615移动老机,原来一切正常,但试过某次短时间多次通断充电线之后,就不能接打电话了。
...

应该和射频电路有关,具体哪个不清楚。

网友:
建议检查屏灯电压输出端滤波电容的耐压和是否偶漏电,看电路元件排列应该是屏灯升压电路,此类电路正常升压电压为18-24伏左右,输出端滤波电容耐压值应是5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