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来电压表不亮,拆!

楼主(2019-12-12):
头一次拼多多,买了个调压适配器,到货了电压显示不亮,跟老板沟通退换货都需要自掏运费,我了个去……不咋样,最后商定退了几块钱,凑合着用了。然后晚上没事干拆,打开发现是触电断了,好吧,接上好了……
买的是3-12v可调,用电压表测,开机最低3.5v.最高12.45v,并且调压很不线性,并且适配器上的电压比万用表测高0.1。二十多块钱的东西,凑合用吧

网友A:
谢谢分享,原本我也想购买一个的,这一看完全没有兴趣了.

网友B:
这东西不值钱,可是又不想用,丢了又可惜,总的来说花了钱买了难受。以后还是选自己喜欢的才下手吧

网友C:
调阻走那么长线放到热地???是够次的。这样调压的效率好像很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原本我也想购买一个的,这一看完全没有兴趣了.

好歹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值钱,可是又不想用,丢了又可惜,总的来说花了钱买了难受。以后还是选自己喜欢的才下手吧 ...

好的不舍的买,买了便宜的,结果是个破烂,真的应该一步到位弄个像样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阻走那么长线放到热地???是够次的。这样调压的效率好像很渣吧?

那个调阻超级超级超级不好用,稍微一碰电压就变,特别不舒服

网友D:
做工不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差了点

最起码给我散件我比他组装的好

网友:
这焊工,真是无语啊

网友:
电位器焊点引线离300V高压那么近,万一打个火你就翘辫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原本我也想购买一个的,这一看完全没有兴趣了.

好像不少卖拆机风扇的商家也有,看外形估计不如旧的台达电源。不过台达等电源改可调有点麻烦,找到基准改可调后,需要想办法绕过电压保护。

网友E:
把电位器改成多圈的 直接固定在壳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位器改成多圈的 直接固定在壳子上

用飞线?

网友:
这旋钮带220V电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阻走那么长线放到热地???是够次的。这样调压的效率好像很渣吧?

我也没看明白,电位器应该接光耦的电阻才对,但图中接在热地,不知是何故?

网友F:
20多块?
建议楼主搞个一般的工业12V或24V电源进行改造,看过一些坛友的改造方案比较简单,所用的零件就是电位器和数码管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多块?
建议楼主搞个一般的工业12V或24V电源进行改造,看过一些坛友的改造方案比较简单,所用的零件就 ...

二十多块,不太懂电路知识,不改呢,等再补补知识之后再考虑改造

网友:
不亮换啊拆了只能自己修

网友:
换个线性电位器不就行了撒,这个电位器是对数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