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锂电充电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9-12-12):
哪位大神指导下这个充电器怎么接线啊?输出四根线,怎么接都没有12.6v电压。

楼主:
是平衡充吗?

网友:
双路输出的电源,一路给充电器控制底座供电,另一路给电池充电

网友:
两路电源输出,一路给底座,一路给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