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分享几个自己开过的威刚固态的颗粒信息

楼主(2019-12-12):
白片刚的颗粒通常是后打标的,所以颗粒制程不好猜,尤其是SF主控。
最近开了两块SP900,SF2241主控的,拆颗粒上测试架看的制程,加上开过一块SP600,JMF670H主控的,一起把颗粒信息分享出来。

有遇到其它颗粒信息的,欢迎补充,本人可以整理到一起,方便坛友使用。

网友A:
SP600是JMF667H吧?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600是JMF667H吧?笔误?

我的是670H,是不是不同批次不同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670H,是不是不同批次不同方案?

估计后来的升级了吧,我买的时候特地查过是667H才买的

网友:
威刚的固态硬盘是与时俱进啊,同一型号不同方案,太正常了~

网友(2020-01-30):
威刚 感觉 2241 的主控 也有INTER 的闪存 开过两个

网友(2020-02-29):
分享几个吧。
SDTNQGBMB-016GP=SF-2241-Gold 128GB Sandisk19 MLC TSOP 8xSDTNQGBMB-016GP (RAISE OFF, VCCQ=3.3V) (RAISE OFF)=(60A固件)28184

NW702(MT29F128G08CBECB)=SF-2241-Gold 128GB B04 Micron16 MLC (33-bit ECC) BGA 8xMT29F128G08CBECB (RAISE OFF)=(60A固件)31038

NW629(MT29F128G08CBEAB)(2C,84,64,3C,A5)=SF-2241-Gold 128GB B04 Micron20 L85A MLC BGA 8xMT29F128G08CBCAB (RAISE OFF)=60A固件)31026

ADATA
60075116
5300522045=SF-2241-Gold 64GB Micron20 MLC TSOP 8xMT29F64G08CBABBWP (RAISE OFF)(保护电路要关,即配置文件全部默认不用改)=(60A固件)28041

网友B:
威刚的SF2281 41有固件升级包 里面有VIC列表 自己按照容量 颗粒数 反推去试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威刚的SF2281 41有固件升级包 里面有VIC列表 自己按照容量 颗粒数 反推去试不就行了

...

这东东能发给我吗大佬?89532255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东能发给我吗大佬?

自己去威刚官网下SP900的固件升级包就是

网友(2020-09-10):
SP600 JMF670H的开卡工具有吗,发一份38145155@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