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机 接头种类 电脑连接可能性

楼主(2019-12-12):
从床底的废物中找到了一个这样的监控探头,有两根线,一根电源12V,一根是视频线,想问问大家,这个视频接头叫什么名字啊? 可以和电脑连接么? 谢谢!

正面

侧面

接头

网友A:
这种接口是模拟接口,电脑只能接收数字信号,所以这个摄像头接电脑有两种方案,一就是用采集卡(或者电视卡)接收AV信号,二就是用模拟转数字的设备转接,转接后就可以插在交换机上面用IP地址访问了

网友B:
最方便的做法是在电脑主机加卡视频采集卡~

网友C:
别折腾了,这是模拟摄像头,,需要视频采集卡之类的设备,属于淘汰产品~

网友D:
呵呵,看到这个帖我想起来我还有几块视频采集卡,放在某个角落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口是模拟接口,电脑只能接收数字信号,所以这个摄像头接电脑有两种方案,一就是用采集卡(或者电视卡 ...

感谢大佬回复,我搜了一下,怎么电视卡那么贵啊。。。
顺便问下,我看着这个接头和我家有线信号的接头有点像,但又不完全相似,请问这个可以连在电视上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方便的做法是在电脑主机加卡视频采集卡~

好的,我手头暂时没有那种卡,请问可以连接在旧的电视上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了,这是模拟摄像头,,需要视频采集卡之类的设备,属于淘汰产品~

哈哈,确实看出来了,也不知道在床底下藏了多少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手头暂时没有那种卡,请问可以连接在旧的电视上用么?

可以的,连接电视机的 AV接口就可以直接看到画面,就是电视机上面的黄色那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看到这个帖我想起来我还有几块视频采集卡,放在某个角落很久了。 ...

不知道找到方不方便,还有请问 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连接电视机的 AV接口就可以直接看到画面,就是电视机上面的黄色那个接口 ...

谢谢,我一会儿试一试~~~

网友:
送人吧!配件买下来都可以买个新的摄像头了,不过喜欢折腾的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找到方不方便,还有请问 出么?

如果真的需要,可以找一下的

网友:
连TV的AV接口能不能看就不知道,就算能看,也没办法监控录像呀,所以连了也没用

网友:
可以用呀,上网买个监控机,也就50!二手的20-30(四路八路都有 淘汰模拟的,都是Q9接口)

网友E:
BNC接头,有焊接的,有免焊接的。你这是模拟信号的监控头,可以连接电脑但需要去买一个采集卡,采集卡放电脑里,然后再安装APP就行了。(不建议使用,这种监控头已经淘汰了,而且视频也不清楚,维护起来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BNC接头,有焊接的,有免焊接的。你这是模拟信号的监控头,可以连接电脑但需要去买一个采集卡,采集卡放电 ...

谢谢,我买了个转AV的接头,试了试感觉确实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买了个转AV的接头,试了试感觉确实不清楚。

直接接电视AV端口清晰度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方便的做法是在电脑主机加卡视频采集卡~

前几天堂弟要装监控,去店里转了一下,展示用的摄像头数字的才50元,家用可以,200万像素,好一点才100多,换摄像头比买采集卡便宜多了。

网友:
网上有卖BNC转USB 的单路视频采集卡,30左右,我前段时间就是用的这种摄像头和采集卡做了个“显微镜”,分辨率尚可,我的摄像头是800线的,采集卡分辨率能到720*480。简单玩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