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南极人充电暖手宝

楼主(2019-12-12):
天气冷,从箱里拿找个暖手宝出来用。插上电,指示灯亮,充很久就是不见热…
拆开看个究竟…

卡扣卡得很紧,费了九只牛两个虎,从四边撬开。

里面有保温棉,貌似是石棉,避免棉粉到处飞,放到外面拆解

温控开关

发热芯拆解,像汉堡包,一层夹一层,发热丝夹在中间

发热丝,一圈绕一圈,两端连电源

发现发热丝一处连接处烧断裂

简单修处理一下,在板上穿一个孔,用铜线两边拉紧,发热丝穿在中间连著,这样绑行吗?或有什么好方法?

绑好,用万能表测一下,有阻值…

装好通电测试,可以发热了…

装回…继续使用。

网友:
謝謝分享 这类产品多了,还有锂电池的。

网友A:
铜线这样帮过一段时间还会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线这样帮过一段时间还会烧断

请教下怎么处理好点?

网友B:
储热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
还好,还能装回去

网友:
只是外形变化。最早是深红圆饼形状,有点金属色装饰。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储热的是什么材料

我也不懂…米色的好块像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米色的好块像石

难道不是云母片吗?

网友C:
小心石棉,能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血液,致癌。。。

当然理论上合格产品一般是玻璃棉。。。或者啥别的耐热棉。。。

网友D:
不是石棉,应该是硅酸铝保温棉。

网友:
把銅铆钉换成螺丝靠近断的地方打孔锁紧,比原来的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石棉,能通过呼吸道和皮肤进入血液,致癌。。。

当然理论上合格产品一般是玻璃棉。。。或者啥别的耐热 ...

吓我一跳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石棉,应该是硅酸铝保温棉。

谢谢科普…我乱猜说的石棉…

网友(2020-07-13):
谢谢老大分享了,还用上锂电池真心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