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中兴Z11手机换电池

楼主(2019-12-12):
我妹的中兴Z11手因电池不好用闲置多时给换它换块电池当备用机中兴Z11这手机屏幕摔过爆屏了不过还能正常使用

新买的电池还送了不少工具

拆后盖在充电口处有两颗螺丝要先拆下

用吸盘和塑料撬片工具拆开后盖

电池接口盖着一块金属盖上面有三颗螺丝固定拆下螺丝

用指甲撬下指纹排线

现在可以分离后盖了

用指甲盖撬开电池排线

用卡片插入电池底部推

拆下来后的样子

新旧电池对比

新旧电池接口对比

主板电池接口

装好电池

先别转后盖,先开机和充电试试没问题再装后盖

测试没问题装指纹排线和后盖

试了一下充电正常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应该是先摘电池,再摘指纹模块数据线。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先换外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先摘电池,再摘指纹模块数据线。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先换外屏?

能正常使用有事备用机没必要花那么大成本

网友:
外屏看着真闹心!

网友A:
备用机,电池禁造就行。屏幕坏的也不多。

网友C:
有一台z11mini也是电池有点问题,天冷时候还有40%的电突然就关机

网友D:
昨晚做梦把我的三星手机屏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晚做梦把我的三星手机屏砸坏了。。。

哈哈想换新手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台z11mini也是电池有点问题,天冷时候还有40%的电突然就关机

换块电池当备用机吧,我这个没换电池之前几乎是离不开充电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用机,电池禁造就行。屏幕坏的也不多。

关键是原来离不开充电头了,屏幕无所谓备用机而已话说这机机像是效果还不错

楼主:
备用机也就偶尔用一下闹心就闹心吧

网友:
还是当初的酷派F2可更换电池设计不错,几十元几分钟免工具解决。我的n4s和z17mini两部一年后,都鼓包到撑开塑料屏幕,才必须换电池。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说

网友:
中兴电源可以,中兴手机不行。。。。。。

网友:
我这个z18mini的电池一夜之间胀起来了,把后面的玻璃盖撑烂了,我拆开换电池时把指纹排线给拉断了。现换上电池后只装上硅胶套,当后备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