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乐视的快充没有输出了,砸开看看,请指点修理思路。

楼主(2019-12-12):
乐视的快充没有输出了,砸开看看,请指点修理思路。

网友A:
基本思路是目测有无元件损坏,通断检测有无虚焊,再来分析问题。先目测有没有烧坏的元件,输入端保险和整流管是否正常,高压侧开关管是否击穿,低压测整流二极管或者MOS是否击穿,如果这里面有元件坏掉,可以弃疗了。如果都没问题,再查找相关芯片的资料,分析工作状态。

网友:
我捡了一个,大意了,没测量就上电把保险烧了,粗测两个整流二极管击穿,扔一边了还没有修

话说如果只利用后面快充部分如何改造呢

网友:
测下r8r9字数

楼主:
今天回去看看,目测R7温度高有变色。0欧的电阻也变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思路是目测有无元件损坏,通断检测有无虚焊,再来分析问题。先目测有没有烧坏的元件,输入端保险和整流 ...

保险电阻烧了!换上没敢通电,怀疑是快恢复二极管坏了得拆了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