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F717 不读卡闪光灯不抬起故障排除

楼主(2019-12-12):
一台索尼尼F717老相机,不识别存储卡,闪光灯不抬起,通过网上查寻,需换大排线,拆、换大排线.

换上新排线

换下来的旧排线

OK,一切正常

拍一张

DSC-F717完整维修图纸: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504-1-1.html

网友A:
F717我有三台,一台完全正常,一台闪光灯不能抬起,要用手扣起来,一台不开机。

兄弟,不开机的你能修吗? 我打开盖子,发现有一个集成块发热异常。

网友B:
红外滤镜拆掉,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F717我有三台,一台完全正常,一台闪光灯不能抬起,要用手扣起来,一台不开机。

兄弟,不开机的你能修吗? ...

不会啊,

网友:
一代经典啊!

网友:
这货带红外可以夜视  质感不错 可惜了500w的 经典中的一台机器

网友C:
这机器还在服役,不容易

网友:
嗯,我的这台也还在用啊,每年都拿出来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滤镜拆掉,然后。。。。。。

我以前最早把创新口袋相机,红外截止片弄掉,然后弄过一部旧诺基亚手机,可以很清楚的区分汽车刹车灯,LED和白炽灯的区别,纯红的是LED刹车灯,粉红偏白的是白炽灯钨丝刹车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还在服役,不容易

外壳看似塑料,其实是合金的

网友:
那台闪光灯弹不起的,我加了滤镜开关,可以在各种模式下进行红外拍摄。

网友:
我以前公司部门有一台 拆了几次 相机不是一般能搞的,足够让你怀疑人生

楼主:
不是所有笔记本都能装XP系统,如果非要安装XP,可以考虑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