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请问我这PS3110应该刷哪个版本的固件啊?

楼主(2019-12-12):
运行查ID那个软件报错,用下载和生成的固件也报错,12.开头的固件不认秀硬盘、 下面这些我自己差不多都用生成工具生成试过了各种报错,12开头的固件生成的运行不了的,不知道是不是有特别生成的方法我不知道

楼主:
来人告诉一下好吗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
这是闪迪的MLC

楼主:
请问应该刷哪个版本的固件啊大哥?

网友:
短接FBCO和3.3V,用工具点Get Device Info,然后确认颗粒是什么然后选择正确的固件刷新。如果刷不了就需要开卡,你没工具开不了

你如果生成了运行不了,就自己上网下载别人已经打包好的

群联的没啥好折腾的

网友A:
用群联Flash  ID也可以读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群联Flash  ID也可以读取下

哥们,

楼主:
还有人知道 吗

网友B:
用s10 repair跑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10 repair跑下试试。

跑不了,点了马上报错

楼主:
唉没办法,自己项一下吧。自己不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没办法,自己项一下吧。自己不会

生成工具有说明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成工具有说明文件

我在upantool下载的,那个说明没法看,乱码的,还有哪里可以下载吗

网友(2020-03-17):
我也奇怪了,我的也是东芝颗粒,SARM1.2固件,就是找不到固件型号,也吊盘了

网友:
闪迪的  制作固件的时候  选东芝版本制作固件 不要用镁光的

网友:
群联3110目前能通过升级固件包修复的盘只有少数几个 主要还是固件的匹配问题

网友D:
这些应该也够用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应该也够用了啊

我的是SAFM13

网友(2020-07-08):
搞好了吗?不行的话出给我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