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捡个苹果的充电头不知真假。

楼主(2019-12-12):
没用过不知道真假,大家看看吧,测试电流可以到1A,好像带线补。

楼主:
不是我没拍清楚,是上面的字确实看不清。

楼主:
上电断电后插上USB测试仪黑白屏的还可以亮5秒。

楼主:
外壳可以直接吸在磁铁上。

楼主:
插头磁铁不吸,刮了下微微带点黄色

楼主:
USB测试仪显示空载电压5.11V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可以直接吸在磁铁上。

凭这点可以判断假的

网友:
USB头里面有码么

网友:
你看 插头 的金属表面细节处理 就知道是真的,不过也不安全,不敢用

网友A:
这种小头子看USB口里有没有序列号呀。苹果的小头不是同步整流的,真的也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头子看USB口里有没有序列号呀。苹果的小头不是同步整流的,真的也没意思。 ...

哇,还真有嘢。

楼主: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楼主:
真的有一长串码

网友:
看壳子的做工,像是真的。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说

网友:
USB口有码不一定真,我的经验是第一测电流能否1A,第二重量,正品比较重在25-26克左右为真(电子秤误差不能大),第三就是测试输出波纹,真货在输出1A的时候波纹都在30MVP-P上下。我也是最近二手市场买了10多个这种充电头以及2.1A (10W)还有2.4A(12W)的,其中有1个看走眼是山货其余正品,经过拆卸以及测试电流、波纹发现还是这种1A的充电头波纹最低,2.1A的其次(1A-2.1A负载波纹均为60MV-100MV左右),12W的最差最大居然200MV p-p,

网友:
带线补就是假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