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TC 拆解

楼主(2019-12-12):
感谢天气!太冷了! 零下28度,不这么冷,ETC就不会冻掉,也就不会有此帖!

背面2个螺丝,拆掉后,指甲插入缝隙,转一圈,就下来了!

2个电池! 屁股在一起,似乎是并联!

12832液晶!

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
液晶10pin

看见第一个芯片! 旁边有晶振,猜猜干吗用的!

哈哈,单片机来了! 就说嘛,有液晶出现怎么也得来个驱动芯片!

背面外壳的两片感应天线?

微动开关,检测ETC卡是否插入

有个感应芯片外接一个覆铜天线,还有一个16脚falsh芯片,被贴上了,不知里面的数据时什么!

来张全貌!

电池特写!

意料中 接电提示无效,锁住了,是不是需要对flash中内容进行手术呢?

网络搜到这几个芯片的参数
请了解的达人跟贴解释!

网友:
什么地方啊?零下28度?

网友:
去办理ETC的银行重新激活

网友:
电池冻坏了吧。

网友:
构造挺简单的,最近各家银行都在推广这个东西

网友:
电池占得空间不小,连续的阴天,电池硬是耗完了

网友:
取下来,需要再次激活的,硬件没坏

网友A:
我装的建行的 还带一小块非晶硅光伏板

网友B:
现在大多数都是带了一块太阳能板子,我的ETC是我自己装的,装的时候就把后面的放拆开关按钮粘死了

网友:
聚利还是怎么中规中矩,别家都在偷工减料。  如今市面是还算良心的就是金溢和聚利非定制版,其他的都他娘的有卤。

聚利定制版也一个德行,各种减。

网友:
金溢原始设计选材超低温想到了,用的是以色列产的塔迪兰宽温,理论工作温度是 -40到125摄氏度范围。

价格上比国产的贵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建行的 还带一小块非晶硅光伏板

他这个也带,就在电池盖上,与电池做在一起了。

网友C:
这电池少见。桥底有开价10元一个。太贵。用14500铁锂3.2Ⅴ电。若2元一个就买3个了,当时想用在万用表上。

网友:
wuxiandianzi:这个ETC上带2节 达不到9v 无法万用表直接用.

还有一节是电容,SPC1520并不是电池,而是脉冲电容,靠14250给它充电的。

ETC早期设计是14500大号长效锂电,但是价格太贵了,而且后期稳定性不好(电压下降后工作电流不够了),无法加太阳能电池板。

改版用一个法拉电容加太阳能电池板,但效果不好。

在改版就由于外壳限制,把14500改为一个SPC1520脉冲电容, 一个14250长效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多数都是带了一块太阳能板子,我的ETC是我自己装的,装的时候就把后面的放拆开关按钮粘死了:lol ...

匡匡大师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少见。桥底有开价10元一个。太贵。用14500铁锂3.2Ⅴ电。若2元一个就买3个了,当时想用在万用表上。 ...

撸个etc就可以了,各家银行都有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撸个etc就可以了,各家银行都有免费的

楼主那里超低温,最好弄个本地的,万一弄个南方的,电池耐不了低温,注销还要到当地就惨了。

上次支付宝申请一个,是江苏的,连河北的低温都受不鸟。运到按两下防拆就没电了,实际是冻的。

网友:
塑料做工奇差

网友:
这个东西现在还是属地管理的,也就是谁发的谁处理异常。

但是在发行中银行业经常把异地的放到本地来发,美其名曰让你尽早使用,实际是先把你占位自己的客户。

这时候就引发了异地办理,银行走自己的渠道,给你异地申请了一个,如果出现问题,你找银行,银行说盒子不是他们的,要找当地的高速通行公司,但是你也只知道是那个省的,并不知道是那里的。

例子我最熟悉的山东,济南、滨州、淄博这是三个不同的管理渠道,山东还分三家,盒子和都是山东省交通厅下发,也就是外观一样。你要出现异常,你只知道到山东,但是你到那个地市就完全不知道了,好不容易查到地市,是那家那山东高速、齐鲁交通、还是已经注销的山东省地市公路局。

而且热线还给你瞎弄,胡指挥反正让你挂了电话按满意算完。溜的你跟孙子一样!!

银行代办还不是你办理的,那你就被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