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锂电池保护板的正确连接方法

楼主(2019-12-12):
买了个两串两并的18650电池组,保护板,改电钻(原钻是镍铬电池组),按保护板卖家说明接线,B+B-接电池,P+P-接共用输出输入,BM接第一串电池组负极连接中间处(如图)。
问题1: 按保护板卖家说明接线,给充电钻用,接线是否正确合适?
问题二:按一方式可以正常充电,但是充满电后测量单节电压达不到4.2v(4.17),是否正常?
问题三:按一方式接线,配的可变灯充电电源,空载输出电压是8.87v,插上220v电源就是绿灯,充电接到P+P-,能充电,但是灯还是绿的,如何接线红灯才可以亮起充电?

PS:我将输入负极并联接到BM,红灯亮了,充了一晚上电,电池好像废了,电压0!为什么?

网友:
1、正确
2、不要在意那占0.03V
3、不要用便宜电源充
4、8.4V并到BM,没把房子烧了算好的

网友:
电池两串,保护板B-接电池负极.B+接电池正极。BM接两节电池连接点中性,P+P-接输出,充放电通口

网友A:
如图, 橙色+ 蓝色- 为输出和充电的共用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 橙色+ 蓝色- 为输出和充电的共用端

你画的是两并两串,画的比我的漂亮,我的是手机弄的好丑

网友:
最好还是别玩了,房子还在是万幸

网友:
能正常充电折腾那个灯干什么?绿灯可能是电池快充满了吧,现在估计电池和充电器都废了,你并接线时没冒烟吗?如果没有说明内阻很大本来也快废了,这样想损失会小一点

网友:
回复:
1,卖家的说明是正确的。
2,这个0.03伏不用在意,可能你的表就误差不小,任何表都有误差。
3,那个电源灯可能因为电池电压高到使它变绿的电压了,如果是电池没电了,应该就会是红灯了。
三楼和四楼朋友的图,非常明白地告诉你怎么接线了,不用担心不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应该是买的保护板质量不太好,装的那个是个坏的。换了一个就好了。买了十个有三个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