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29.9的全身水洗剃须刀到手即拆

楼主(2019-12-12):
看到心痒,就撸了一个,到了就拆。

全家福,剃须刀,充电线,说明书,清洁刷。

剃须刀机身没有螺丝孔,打开刀头看见两个螺丝,从这开始拆。

楼主:
上盖是卡扣,直接用指甲抠出了,卡扣韧性不错,没有扣坏,剃须刀主体还有六个螺丝固定。

楼主:
防水主体和防水胶条。

楼主:
600毫安镍氢电池两节串联,电路板还涂了防水胶,芯片打磨了,应该是充电控制芯片。

楼主:
充电可以变灯,比一般的傻充强多了。

网友A:
吓一跳,还以为带了个OLED屏呢。。。

楼主:
全身水洗剃须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吓一跳,还以为带了个OLED屏呢。。。

要是带上oled屏幕,成本得翻一番。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带上oled屏幕,成本得翻一番。

这个是 O(哦),led。。

网友B:
这玩意重点在刀头,这货不拆就知道,刀头一定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重点在刀头,这货不拆就知道,刀头一定很烂

飞科的子品牌,相同功能的飞科、超人剃须刀至少要七八十元。

网友:
博锐的刀和网不行,全新的都刮不干净。

网友:
剃须刀只用飞利浦,170块,用7年多了,改了5V直插!到目前还没出现过夹须的,找不到换的理由

网友C:
价格倒是挺便宜

楼主:
飞科剃须刀,一样用了五年半了,目前还在服役中,不比飞利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倒是挺便宜

其实都在保养,定期清理刀网,清理后涂上牙膏,开机一分钟,刀网都有自研磨功能。

楼主:
飞科博锐全身水洗剃须刀29元

网友:
这么便宜啊,不知道刀头能用多久呢

网友:
5V充电,还以为内部是锂电池呢

网友:
全身水洗不错,关键还是剃不剃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