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是不是网卡驱动不是千兆,网卡驱动要升级啊?

楼主(2019-12-12):
新装的联通宽带200M,实测台式电脑有线端70M-100M宽带,
确定千兆网卡千兆口千兆猫千兆6类线RJ45网线跳线,
师傅换了光猫也是这样,师傅带手提电脑过来测就有250M。看来是我台式电脑问题,但是本地电脑的网络连接是显示1Gbps连接, 是不是网卡驱动不是千兆,网卡驱动要升级啊?

看图,网卡设置找不到1000M的,  最大只有100M的,应该是网卡驱动问题了吧?要升级到1000M驱动了?

网友A:
会不会你电脑是假的千兆网卡。发个网卡型号/图上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你的线路链接问题吧

网友:
看看光猫是不是插在千兆口上

网友:
1、先升级驱动
2、建议重装系统
3、插独立千兆网卡

这三样做下来应该能解决

网友:
先在 WIN里固定 网卡接口速度 1000 双工 ! 禁止网口自协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你电脑是假的千兆网卡。发个网卡型号/图上来看看

看图,网卡设置找不到1000M的,  最大只有100M的,应该是网卡驱动问题了吧?要升级到1000M驱动了?

网友:
显示百兆 就是百兆 没有好说的
跟驱动没有关系

网友:
这机器挺老的了,首先确定系统没问题,这个都不一定有升级版的驱动~

网友:
n板的网卡,这电脑该换了

网友B:
nvidia的网卡 目测芯片组也是nvidia的  估计搭配的CPU不行  跑不满千兆

网友:
估计是机器老了。更新换代吧。

楼主:
如果是主板自带的去主板厂商官网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idia的网卡 目测芯片组也是nvidia的  估计搭配的CPU不行  跑不满千兆

9年多老电脑,主板可能太旧了,老电脑能识别1G,不过网速只有100M

网友:
买个独立的pcie千兆网卡插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去主板官方看网卡参数,是不是1000M,最后你路由器是不是千兆的?

网友:
这是个百兆网卡,不用琢磨了

楼主:
看图,网卡设置找不到1000M的,  最大只有100M的,应该是网卡驱动问题了吧?要升级到1000M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