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车里换下来的废机油重复利用的办法

楼主(2019-12-12):
这只是一个想法,暂时还没现实,废机油其实油是没问题的,主要是里面有了杂质,我想用一个大一点瘪一点的瓶子装了,放在洗衣机里用离心的方式把杂质甩到边上,中间干净一点的油就可以抽出来做润滑油用了,不知道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初步想用那大矿泉水瓶子试试。

网友A:
确定性不会爆炸?

网友:
不行的,旧机油含水份,1千多转的速度太小分离不出来,需要酸洗;量少可以直接用滤纸过滤,但使用时间长的机油不建议用在重要的地方。

网友:
漏斗加滤纸 /分液漏斗。废机油其实油是没问题的……不对!  润滑油分使用场合的 ,用久了的废机油 含水,粘度,杂质离子过高,变质了,一般只能当清洁油用,或者加到自行车里去?

废机油的再生,就是用沉降、蒸馏、酸洗、碱洗、过滤等方法除去机油里的杂质,是有毒的物质,属于国家标注的固体危险废物。废机油严禁随意买卖,应该交由有资质的废油处理企业来处理。……百度多简单

网友:
老式内燃机就带转子滤清器,也没见不用换机油。

网友B:
京东国产不知名机油,4L才六十多

网友C:
还是别折腾了吧,不值当,,

再说你真以为有能够肉眼可以见的铁屑,回收还是很有专业性的设备和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性不会爆炸?

坛友,是机油,不是汽油!

网友D:
你想想机油滤芯已经过滤过多次了,基本不溶性杂质过滤的差不多了,必多考虑可溶性杂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想机油滤芯已经过滤过多次了,基本不溶性杂质过滤的差不多了,必多考虑可溶性杂质 ...

那用净水器过滤行得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别折腾了吧,不值当,,

再说你真以为有能够肉眼可以见的铁屑,回收还是很有专业性的设备和方法的! ...

乱丢污染环境啊,要是能处理一下再丢就不污染环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乱丢污染环境啊,要是能处理一下再丢就不污染环境了。

瓶子装好,放垃圾筒吧

网友:
旧机油里的添加剂什么的都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京东国产不知名机油,4L才六十多

明明4L 22还包安装

网友:
机油、汽油、废气在高温状态下互相混合,产生各种化学、酸化反应,过滤是过滤不掉的。

网友:
用过滤网更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净水器过滤行得通不?

旧机油是不值个净水器钱?

网友:
以前废机油翻新的都是加热后加沉淀剂什么的,然后做成假机油卖..............
冬天会凝固

网友:
已经使用过的再过滤用?那你还直接不换机油好了,车上不是有机油滤清器吗?不是边使用边过滤的吗?

网友:
如果这么简单的方法,人家老早就想到了你这种方法做出来的机油只能是假机油。机油在发动机的运作有高温高温会使油变质。还有机械磨损的金属渣。还有机油里面可能还掺有汽油,比如本田这类机油增多发动机。有各种各样的没想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