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磁带随身听GS216拆机换皮带

楼主(2019-12-12):
收了个箱说全的爱华随身听,单放机,没有收音机功能。通电有动静,磁带不转,估计是皮带坏掉了,拆开看看。带个耳机,耳机两边都没声音。

-正面照片,成色还不错,没什么划痕

-反面照片,有很严重的使用痕迹,掉漆

-拆开外壳,里面的电路板,焊点还是闪亮的,看来上家保护的很好。图上标记的三个红圈的位置是需要拆掉的螺钉

-这个机器外壳是比较难打开的,一圈卡扣打开,外壳还是下不来,最后暴力掰开,原来内有乾坤,外壳上的两个点死死地卡在里面,要不这么难打开呢,这两大卡子,真不小。给大家show一下,以后有拆类似机器的,可以参考。其实这两个点,在机器的另一面有对应的孔,应该是需要用工具在通过这两个孔打开这两个卡子。

-拆开外壳,检查皮带,果然皮带都烂掉了,黏黏的,都粘在了轮子和板子上

-这机器用的是两条皮带,小皮带没问题,弹性十足,长的那条已经烂的不成样子了。

-要想打开板子,还需要将电源的两根线解焊。

-电路板的另一面,元件很少,毕竟是单放机

-机械结构,全都是塑料的,齿轮

-再看看长皮带都成啥样子了,烂泥一样,一碰就掉,有些站在轮子里面,黏黏的,先用牙签将大的挑掉,再用用棉线蘸酒精清洁轮子内部,直到棉线不变黑为止

-清理完皮带之后,就可以换上一条新皮带了

-固定好电路板,将电源线焊好

最后装上外壳,上电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应该是后期的产品了~

网友A:
现在的视听产品确实很好,但是在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

网友:
不错,箱说全。下次可以收超薄机了,超出当天打赏限额。

网友:
日本产电子产品做工就是好,看着让人赏心悦目。我有一个松下RQ-55自动返带磁带单放机,入门级,便宜货,但音质杠杠的,秒杀当时的国产货。特省电,播放时电流80mA左右。

楼主:
这个确实是后期的机器,简单直接,内部机械机构基本是塑料的,那时候随身听不太流行了,降成本,拼市场。因为是第一次拆这种塑料机,不了解内部卡子结构。最开始拆的时候,中间那两个卡子根本看不到,把周围的卡子全撬开了,上盖死活下不来,感觉什么位置还有卡子。于是网上各种搜索,也没看到图片,只能用蛮力将上盖掰开,很幸运,那两个卡子竟然没坏。于是就想把这机器的结构发出来,给坛友们参考。

楼主:
手里还有个松下超薄的SX系列机器,有时间也拆开发出来。

网友B:
爱华的见过都是一根皮带,看来这个也缩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爱华的见过都是一根皮带,看来这个也缩水了。

这是晚期产品,而且是低端的,所以各方面都缩水了,机芯几乎全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晚期产品,而且是低端的,所以各方面都缩水了,机芯几乎全塑料

确实是这样,就连包装盒都比以前的小且薄,成本降得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视听产品确实很好,但是在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

找不到感觉是因为你已不是当年的你

网友D:
我也有一个,爱华的但比你这个看样子要好些,是黑色的,有收音功能,型号是HS-TX5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爱华的但比你这个看样子要好些,是黑色的,有收音功能,型号是HS-TX510。 ...

昨天又收了一个带外放的爱华,估计也是皮带老化了,还带个耳机。改天也拆开看看

网友:
这款和松下RQ-CW05的机芯很像,都是一大一小两根皮带,连绕法都一样,并且也都是单芯片的单放机
!

网友(2020-03-26):
这个爱华随身听漂亮!音质好!

网友:
这是后期的爱华,做工和质量都很差,垃圾得已经没有底线了

网友:
我有个同机芯的带收音的TX496 皮带也GG了 改天拆了换

网友:
收了两个爱华机器,先多看看拆机贴。学习了

网友(2020-05-06):
皮带老化是此类机器通病 毕竟几十年了

网友(2021-07-26):
2002年9月花了398元在苏宁买的同款,底噪明显,用了不足100小时,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