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好吧,既然大家说用洗衣机离心方式不能处理废机油,那用净水器可以么?

楼主(2019-12-12):
家里正好有个净水器不用了,也没用过几次,不知道晒干后用来过滤废机油可行吗?

网友A:
不怕堵啊,成本比新机油还高

网友B:
废机油里面除了小颗粒还有溶解的其它杂质,光靠过滤是不够的,还得靠其他物理化学方法处理,成本比买新机油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怕堵啊,成本比新机油还高

反正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机油里面除了小颗粒还有溶解的其它杂质,光靠过滤是不够的,还得靠其他物理化学方法处理,成本比买新机油 ...

那除了烧就没别的办法处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除了烧就没别的办法处理了?

烧了污染大啊,冒黑烟的

网友C:
怎么处理?处理了做什么用?车子肯定不能用了,添加剂什么的都失效了,机油本身也酸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处理?处理了做什么用?车子肯定不能用了,添加剂什么的都失效了,机油本身也酸化 ...

看来只能烧火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除了烧就没别的办法处理了?

小批量处理净化成本高,工厂大批量就便宜了

网友D:
我推荐你一个东西,医院里用来分离红细胞白细胞的离心机,这个肯定可以分离好。如果还觉得不行,原子能研究所有种分离同位素的离心机, 能分离U235和U238,肯定可以做到。

网友:
送给街边修理铺就行了,他们有渠道过滤再生,分馏或者焚烧的。。。

理论上如果没有利用价值,使用凝固剂弄成固体(皂化?高分子材料?)作为干垃圾焚烧处理。。。

某些售价不正常的润滑油千万不要买。。。

网友E:
你分离过滤了又有什么用?废机油里面不光是有杂质,更关键的是其基础油的分子以及添加剂的分子也显著分解变性了,所以不可能再直接做机油用。规模化回收废机油主要是两个用途,一是用于专用锅炉燃烧回收热量,二是回炼油厂作为原料油重新分馏分子重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分离过滤了又有什么用?废机油里面不光是有杂质,更关键的是其基础油的分子以及添加剂的分子也显著分解变 ...

不是要重复利用,主要黑色放家里显得太脏了,想让颜色好看点,准备集几瓶就丢4S店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推荐你一个东西,医院里用来分离红细胞白细胞的离心机,这个肯定可以分离好。如果还觉得不行,原子能研究 ...

我怕美国制裁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重复利用,主要黑色放家里显得太脏了,想让颜色好看点,准备集几瓶就丢4S店去的。 ...

颜色再好看4s店也不会给你钱的   好不好看都是倒进同一个大桶里

网友F:
不要浪费时间了,离心方式只能分离比溶液密度大的物质不能分离密度小的物质。

至于滤水器如果你不计成本的话用反渗透滤芯是可行的,

你应该知道什么是pm2.5吧,机油里面大部分都是,只有反渗透滤芯可以滤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浪费时间了,离心方式只能分离比溶液密度大的物质不能分离密度小的物质。

至于滤水器如果你不计成本的 ...

OK,放弃了,就装瓶子里丢掉算了。

网友G:
早年没事瞎JB折腾过,好像是要先把废机油加温到100度左右,用硫酸酸洗,再静置分层,忘了是先升温让其沉淀后酸洗还是先酸洗再升温了,搞完这些再用活性炭吸附,再过滤,可以得到清晰的而不是黑色的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早年没事瞎JB折腾过,好像是要先把废机油加温到100度左右,用硫酸酸洗,再静置分层,忘了是先升温让其沉淀 ...

然后可以加车里面用了,冬天会凝固

网友:
楼主我支持你,宝马有个专利,随车的离心式机油净化器,转速也就三万转,能把机油里大部分大的碳颗粒甩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