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无线键盘电路板移植到另一个有线键盘上问题

楼主(2019-12-12):
       某拓无线键盘,按键触感很差,打字快一点的话,键帽根本按不下去。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几个长键没有联动杆,按偏一点就按不下去。
      想法:把该无线键盘上的电路板整个移到另一个联想USB键盘上,把联想USB键盘变成无线键盘。可以吗?

网友:
必须可以,前提是把按键矩阵图接线一一飞线,论坛有教材帖子的

网友A:
可以的,就是飞线要飞到怀疑人生,我的一个飞了8成了,还扔那一个月了

另外要改就用罗技无线的主板来改,不要用杂牌的主板

网友:
能改,但是太麻烦了,需要大量飞线,没有必要

网友:
另一个也是薄膜键盘就改不了,机械可以改,按照原来薄膜上的走线飞线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就是飞线要飞到怀疑人生,我的一个飞了8成了,还扔那一个月了

另外要改就用罗技无线的主板来改, ...

推荐罗技是因为无线接收器好找,其他杂牌的接收器丢了几乎没有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