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杀两个大华的网络摄像机 HDW2125S和HDW4125C-A 图有点多

楼主(2019-12-12):
哥儿两的合影,左边是IPC-HDW4125C-A  右边是IPC-HDW2125S

拆开

先看下IPC-HDW2125S,右边这个

反面

红外部分

网络、电源的接口

装回去

防潮还是有必要的

两个内6的螺丝

外壳,可以水平360度转的

网、电接口

正脸

接下来看下左边的
红外部分

主要部分

反面

这里有个空位,是TF卡座

网线、电源接口

摄像头

反面拆开

各部细节

准备装回去

接线

有个空座

防潮

电源、网线接口

正脸

还杀了一个电源

谢谢观赏!

楼主:
这两个哪个好点呢?
沙发不留

网友A:
可惜的是没看到感光片样子,估计大多数4分之1英寸,联咏96650运动相机上的好点,有些OV4689三分之一英寸16比9感光片,F68早期版本联咏96660是2.5分之1英寸4比3感光片。

网友:
大华的还是不错,和海康也差不多了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的是没看到感光片样子,估计大多数4分之1英寸,联咏96650运动相机上的好点,有些OV4689三分之一英寸16 ...

现在还在使用,中没敢大拆。

网友:
这么折腾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两种都差不多吧

网友B:
这电源太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太山寨

现在很多的监控室外防雨电源都是这种公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一样,也是经常打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操作 ,网络摄像机还不错

网友:
比其他牌子做工好点 有个海康的和这种差不多

网友D:
2125s是华为海思3518c+OV9750 sensor,4125应该也是9750的,空置的6针插座是接poe降压模块的两根接网变中间,两根接4578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25s是华为海思3518c+OV9750 sensor,4125应该也是9750的,空置的6针插座是接poe降压模块的两根接网变中间 ...

厉害了,没有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