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SONY ep850 充电器

楼主(2019-12-12):
昨天晚上拆了一个 SONY ep850充电器 做工没得说,一大堆看不明白的元件。
但是输出仅仅5v整 没有线损补偿。遇到线损大的线,充电賊慢,只能0.8A。
想人为的增加电压到5.3v 可惜没找到可以调的地方,求调整电压的方法。

楼主:
这两张是其他网友发的,晚上回家,再补充更多图

楼主:
补充照片
拍照中突然明白为什么当时这批充电头 低价出现在淘宝。
原来 sonyericsson logo 和sony logo同时出现在一个设备上了,当时索爱和索尼切换时期的产品。有点类似错版了。
值得收藏

网友A:
不会,疑问:调到5.3就会大电流?不确定,大一丁点,比如0.2A,有大作用么?那个5v稳压D,试提高0.*Ⅴ。那个是817么?画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疑问:调到5.3就会大电流?不确定,大一丁点,比如0.2A,有大作用么?那个5v稳压D,试提高0.*Ⅴ。那个 ...

电压大一点 当做线损补偿用。
可以用普通充电线 现在5v 只能用原装线速度才能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