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弘大仪表HD-10F功率计清零?

楼主(2019-12-12):
这个牌子的功率计谁有有,之前插头里面烧化变形了,被我拿个坏的计时器插座挪用过来了!就是功率和时间怎么清零谁知道?

网友:
#设置菜单里找找看
#无非就是某个按键按久一点或者两个按键同时按

网友A:
我的普彩是这样的:长按“设置”,大概两三秒,进入设置。再短按“设置”,每次都有不同的字符出现,第四次是“CLr”,这时按确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普彩是这样的:长按“设置”,大概两三秒,进入设置。再短按“设置”,每次都有不同的字符出现,第四次 ...

谢谢,我的研究了一下,是长按设置,等到显示清零后,再按确认!就可以了,可以了谢谢,这个功率计设计有个坑,就是零线很细,导致发热量大,把插槽给烧化了!现在换了粗的线就好多了!

网友B:
插头貌似自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貌似自己改的?

是的,用坏的计时器的插头,那个里面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