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优惠购里边的达硕DS-9166刮胡刀改18650锂电池

楼主(2019-12-12):
首先参考这里--拆优惠购里边的刮胡刀和加热座垫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68554

一年前买的,现在电池不存电了,刚充满就用2分钟。拆开一看4V是铅酸电池,有点后悔了,几十元就买个这,小电机也不怎么样,普普通通的,估计电刷就是两个铜片。唉!没办法,既然买来了,也不能白扔了呀,反正手里锂电池多,改一下,用18650锂电,电机啥时候坏啥时候算,就是电机坏了,电池还能用在别处。

外观

背部

开始只看到背部这一个螺丝

前边装饰板取下

前边又发现三颗螺丝

有个卡环

拆开了,东西质量不太好,本人水平也一般般,卡扣碎了一遍

白的不知道哪里掉下的,黑的是开关上的卡扣

整个电路

阻容降压充电电路

细节

充电电容特写

整个线路走向

有减速机构

把18650放里边比划一下,能装下

开关部位,把这里的螺丝柱全部打掉磨平

请出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

空间有限,充电插孔要截下来单独安装

充电准备装在背部,挖一指示灯透光孔

里边

请接着看下帖

楼主:
把透光孔修饰一下

指示灯正好可以看到

开始跳线

跳好后插电试验,红灯亮,因为电池是满的

充电板放好位置划印

空间问题,用薄3M胶粘充电板固定

3M胶挺厉害的

插电测试,正常

焊上输出线

3M胶先把充电孔粘住

之后用热熔胶加固

理顺好跳线合上

因为固定壳子的螺丝柱截掉了,没法固定,有缝隙

也加点热熔胶,还算不错

透光孔也填些热熔胶,修理平整,比较美观

前边装饰板这里是以前摔的,缺肉了,不好修,不管它了

充电孔特写

整好之后的样子

留下一套铅酸电池带充电电路备用

再补一张充满电时亮蓝色灯的照片,我这个充满是蓝色的

THE END

网友:
太贵了,买个博锐(飞科)也就29元,爽多了。

网友:
居然有用铅酸的,刮胡刀,厉害了啊,第一次见

网友:
小锂电池便宜到白菜价的今天,一些电器还在用铅酸电池,厂家真是无耻

网友:
竟然是铅酸~

网友:
所以才有折腾的机会

网友:
第一次见到用铅酸的,一般的镍氢或镍铬改锂电还有点发愁呢

网友A:
红灯亮是充电,绿灯亮是冲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透光孔修饰一下

这么折腾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灯亮是充电,绿灯亮是冲饱了

对的,红灯亮是充电,绿灯亮是充满。通常情况下。

网友:
张见识了,第一次见这东西用铅酸电池的

网友:
提示信息关闭

网友:
试过几个品牌的剃须刀后,国产的只选择飞科了。FS375不错,噪音真小。

网友:
第一次见用铅电池的剃须刀

网友:
确实该改,铅酸的不耐用

网友:
买了映趣剃须刀凑合用,也才三十多

网友B:
楼主请教下这个保护板能接在聚合物电池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下这个保护板能接在聚合物电池上么?

X宝上问了好几家都说不能接聚合物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