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WG3526路由器加装智能温控

楼主(2019-12-12):
WG3526路由器使用有一段时间了,装上了硬盘裸奔,刷了潘多拉系统,开了广告拦截功能,使用上是挺爽的。唯一不足,就是温度高于25度,WIFI容易断线,手摸散热片,很热,后来装了风扇吹主芯片MT7621散热片,WIFI断线的现象没有了,于是买了温度控制器加装,实现智能温控

先将12V温控器,内部改为5V,并飞线内置一个继电器控制5V通断。再装将温控器探头粘在MT7621散热片上测温

利用USB口输出5V给温控器,将超薄小风扇用铁线固定在散热片旁边。因为内部限高,只能如此装了

最后经过实际调整,温控器设定温度高于46度,控制继电器吸合供电 给风扇散热,温度低于38度,断开风扇电源,经过两三个月连续运行WIFI断线现象没有了。因为风扇大部分时间是停转的,所以风戾吹着的位置灰尘也不多。除了外观不太好,完美的解决了问题

网友:
虽然没集成进去,但是有个表头瞬间感觉高大上了

网友A:
要是散热片横过来,
然后左右散热孔暴力风扇一进一排呢?

网友:
所有主动散热的方案都不长久的,很快那个风扇就全是灰尘了

网友:
这表我去年3.5元包邮也买了一个,不过我是装在车载冰箱上了

网友B:
我的机顶盒也是很热,我直接开盖裸奔散热,个人感觉如此比风扇更节能,噪音更低。
只是一两个月清一次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顶盒也是很热,我直接开盖裸奔散热,个人感觉如此比风扇更节能,噪音更低。
只是一两个月清一次灰 ...

我的华为机顶盒也是裸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散热片横过来,
然后左右散热孔暴力风扇一进一排呢?

你这种办法可以,但是在夏天温度高时,风扇基本上会长期转。

因为路由外壳限高,没办法在散热上装风扇。我的办法是是在散热片附近吹,降温快,风扇转的时间短,省电兼灰尘少

网友C:
还不如芯片垫导热垫把热量传递到铁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芯片垫导热垫把热量传递到铁壳上

普经拆X米车充的导热垫热上,可能导热面积太小散热不够,WIFI还是会断线,最后装温控风扇可调恒温温度才没有了WIFI断线的现象

网友(2022-06-24):
突然想到淘宝每天的两块多红包还不知道怎么用呢 先买硅胶散热垫留着以后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