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魅族mp3四台故障求助

楼主(2019-12-12):
第一台:m6 tp版本,正常使用5天后收音机无信号,全是白噪音,mp3播放正常

第二台:m6 sl版本,收音机打开即死机,无法换台,只能切换到其他功能去用。mp3播放正常

第三台:m3,收录放都无声,录音的文件传到电脑上也无声,操作正常,电台信号好

第四台:m6 sl版本,系统时间不走,造成录音无法进行(录音文件名是根据系统时间命名的),其他正常

网友A:
第一台有点像是收音机模块芯片供电的问题,检查外围一下电感、电容之类的元器件有没有坏掉或者虚焊,之前能用,突然不能用只想到这点。
第二台如果芯片本身没有硬伤的话,外围电路也正常,尝试刷一下固件,我记得M6系列有用TEA5760和V24000这两种收音机芯片(靠近耳机孔那 玻璃封装的那块),有些刷错版本,也会造成功能异常固件的话,魅族的官网还有哦,全套的资料,找个比你机器低一个的版本,按照教程来就可以了
第三台更像是麦克风咪头坏了,M3不清楚,但我有两台M6sl,其中一个耳机孔那进过水,咪头就在旁边,就录不了音
第四台 SL的主板反面USB座和耳机孔中间偏下一点的位置有三颗晶振,有两颗是标识D32.7C8,应该是其中一个负责系统时间的晶振有问题(我不确定哪颗是负责系统的时钟的,所以我两颗都换了)

附:魅族M6 SL主板背面图(收音机芯片为TEA576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有点像是收音机模块芯片供电的问题,检查外围一下电感、电容之类的元器件有没有坏掉或者虚焊,之前能 ...

谢谢解答。
不过第三台我感觉不是麦克风的问题,整机播放音乐,收音,录音都没有声音,收音机因为m6 m3有电台信号显示,我是从收音界面调到已知频率看到信号是正常的,但是就是没有声音。广播录下来的文件在电脑上播放也没有声音
第二台,m6sl只有一个版本,就是5760收音芯片的,你说的两种芯片那是sp版的v7和v8主板,v8的屏幕跟v7还不一样,v8可以用v7兼容的屏幕,反之不行,v8屏幕如果用1.009和1.010固件还会白屏(听歌正常);即使换上v7屏幕,显示正常了,在1.x固件下也不能收音,可以操作但无声音,也就是5760芯片1.x固件没有驱动;但是sl只有2.004.x可以刷,所以不是固件原因,一定是硬件问题

楼主:
此外还有一点:m6 /m3在从电脑上断开连接后,更新歌曲库的过程中系统时间会暂停,更新完成后时间继续运行,其他情况引发的更新歌曲库,时间都不会暂停,所以如果经常连接电脑换文件的话就会造成时间越来越慢,这是2.x固件的bug,非硬件原因,1.x无此bug,可惜当年一直没人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有点像是收音机模块芯片供电的问题,检查外围一下电感、电容之类的元器件有没有坏掉或者虚焊,之前能 ...

我还想问一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m6sl/ts电路很成熟,但换了欧盛8987的dac,带来的后遗症是:收音机声音过大,最小音量晚上都很吵;mic录音效果明显不如飞芯的sp版本,电台录音只有单声道,立体声丢了,非常不爽。。。m3后期版本也换了欧盛8987,但主板其他元件一个没动,也带来了同m6sl/ts一样的问题(ts跟sl就主控有区别,其他一模一样,ts换回了sp/tp用的sa58700x07,sl是s5l8700a02)。就一个小小的音频解码,为何区别这么大呢

网友B(2020-03-15):
我手上也还有个m3,目前屏幕有亮线,电池也不太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哪里能修的,邮寄修理也行啊,真心不让就那么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也还有个m3,目前屏幕有亮线,电池也不太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哪里能修的,邮寄修理也行啊,真心不让 ...

看值不值得修,有零件还是能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