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素士SOOCAS超声波电动牙刷X3

楼主(2019-12-12):
用了一年多的素士挂了,内部震动比外面还大,声音巨大。主轴除有晃动。打电话给客服,客服说没法修了,买新的,寄回旧机顶20元。我决定飞利浦的电动牙刷应该是我的的选择了,因为这个素士我用的也不多,晚上睡前用一次,白天用牙刷刷,也不至于这么快就不行了吧。

找细点的一字起子撬底部,网上也有视频可见。

撬开底部后,有这个燕尾形状的东西要别一下,不然拿不出来。

外壳和里面的分离了。

我的从前面漏水,马达都生锈了。

看看马达的漆也翘起来了。

电烙铁把马达的正负极拆开。没有电烙铁的就剪短吧。
马达的线是硅胶皮的线,比普通的线软。

最后看看这些小部件。

楼主:
点保存怎么就发布了?不太懂怎么发帖。

网友A:
这轴承能承受一秒钟上万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轴承能承受一秒钟上万转?

仔细看好像是摆动式电机,不是旋转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好像是摆动式电机,不是旋转的方式。

觉得也是摆动电机,那转子尺寸放机壳里貌似转不起来的。

网友:
我的用了几年了也没有出现你这样的情况,还摔过几次

网友:
我的飞利浦瑟瑟发抖,也摔了几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完蛋了

网友:
有刷电机 差评。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换飞利浦吧

网友C(2021-02-19):
我的也拆了,和你的一个毛病,防水胶圈断裂成两段,不防水了,进水后造成马达进水腐蚀噪音巨大,刚换了T500!淘宝买个防水胶圈12+邮费6一共18!感觉不值当折腾了!!

网友(2022-02-10):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拆了,和你的一个毛病,防水胶圈断裂成两段,不防水了,进水后造成马达进水腐蚀噪音巨大,刚换了T500 ...

电动牙刷其实有点使用注意的,就是每次用完要把头子拔下来,机身,特别连接处要洗干净,然后分开放,这样顶部防水硅胶才不容易发霉腐烂,增加使用寿命。我也是用素士X3,三年多了还跟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