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一种老化带载方式

楼主(2019-12-12):
好多人说买了RD6006之后没办法满功率测试老化,主要是因为一个400w的电子负载价格起码2000以上,地主家才买得起的高端物件。于是各路大神发明了千奇百怪的拉负载方式。在这里提出一种相对安全且价格便宜适用性强的带载方式。

以下步骤有触电和烫伤危险,进行测试时望知悉危险性,由此导致的财产和人身伤害本人概不负责。大于36V的直流超过了人体安全电压,使用时一定要注意绝缘。
首先购买一根电炉丝,用万用表测量出10欧姆(60V/6A)的长度,剪下并拉开,两端接好线然后连接到RD6006的输出端,
你以为是这样?

当然不是,电炉丝烧红时温度都能到几百摄氏度,碰到或者翻倒都有可能烫伤或者引发火灾等,这个安全性太低。于是我想到了,给电炉丝降温。降温用啥呢?用空气还是用水?

计算一下,水的比热为4.2×10³ J/(kg℃),
空气的比热容为1.004kJ/(kg K)
水的密度为 1kg水就1L
空气的密度为: 常温常压,空气密度1.21-----1.29kg/m^3。因此1kg的空气不到一个立方米。大概是1/(1.21----1.29)=0.83----0.77立方米
也就是说 理想条件下 我要用 大约3200倍的体积的空气来代替水冷却,于是我果断选择了水

于是也就有了上图这种接法,上面的铁锈也来源于此。因为是铁硅铝,电解效应会腐蚀电炉丝,但是腐蚀又能怎样,他便宜啊~~~一根能剪成好几段,测好多回。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水测一回就废了,里面全是铁锈。你家其他的电源都能用这个方法测,原理就是烧水,注意水别烧开了,整一大盆(节约用水杜绝浪费,可以重复利用)。非隔离的电源不要测,触电不管。

点评一下网友的带载方式

电子负载方式 :安全可靠,性能好,参数可调,价格高——真好
吹风机大法:绕线困难,散热好,没处放置,桌边靠 ——不妙
电炉大法:方便快捷,温度高,注意安全,不太好——危险
总结一句话真香!

网友A:
还有DCDC方式,将输出电压升压至电源的直流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DCDC方式,将输出电压升压至电源的直流输入

这个流弊

网友:
可直接用不锈钢容器作为阴极,加上饱和食盐水,任意金属作为牺牲阳极悬挂在容器中,通电电解金属阳极。调整阳极位置即可调节电流大小。

网友:
还有种比你这还便宜,就是用一桶水,直接插入电极通电,加盐调水阻,想多大阻值都行,想多大功率也行,加大水桶和电极就行。

网友B:
这不就是热得快么。。。可以买个成品热得快吧?

楼主:
热得快不能调电阻,加盐那哥们把你媳妇的白金或者纯金项链拿出来做阳极哈,别的电解效应一会腐蚀的不成样子
dcdc那个最终不是要烧水吗

楼主:
dcdc那个环路不稳定,必须持续的有输入电能,还必须是隔离的升压模块。成本特别的高,很大的公司会这么搞,因为电费能省出来,
小公司不会的,个人别提

网友:
放电炉盘里取暖也行

网友:
可以用并网逆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那个环路不稳定,必须持续的有输入电能,还必须是隔离的升压模块。成本特别的高,很大的公司会这么搞, ...

这个是有专门设备的,给各种DCDC模块做老化试验,有高温有高低温。原先也是用电子负载什么的转化成热量消耗掉,用DCDC后可以省下一大半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热得快么。。。可以买个成品热得快吧?

我用的是110V电水壶,之前出国买的,比220V电水壶的功率大3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那个环路不稳定,必须持续的有输入电能,还必须是隔离的升压模块。成本特别的高,很大的公司会这么搞, ...

可以用电池芯的炭芯

网友:
过去都是用电炉丝,简单可靠还能调,缺点就是粗暴危险
对于DC-DC能量回收是个不错的主意,但那一般都是大功率应用
几百千瓦的测功机会这么搞

网友:
这个办法好
回头我也去买一个
不是测量大功率的,就是一些小变压器,完全不知道怎么测量额定功率,很头疼
有了这个办法,简单就知道了,哈哈

网友:
电炉丝确实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