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翻出来一块老主板和CPU,可以用小电源吗?

楼主(2019-12-12):
前几天翻出来一块11年买的映泰的TH67+的主板,上面还有3根8G以上的内存条和一颗I3 2120的CPU,不想浪费,想拿来弄成软路由或者NAS尝尝鲜,但是这种电源应该怎么配呢?以前都是500W那种很大一坨的电源,现在如果想用小电源可以吗?在X宝上怎么搜索关键字呢?
这种CPU如果用来做软路由,是不是连风扇都可以不用了?

网友A:
做软路由浪费,功耗也大了吧

网友B:
这个U的TDP是65W,无论做NAS还是Soft Router都不太合适。不在乎耗电的话,建议装个黑群晖玩玩,因为这个板有6个SATA接口

网友C:
换一个E3 1230V2 性能还是杠杠滴,何必来做NAS呢。

网友:
200w的电源就行,

网友:
这样插内存条是否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软路由浪费,功耗也大了吧

我之前用X230装过OPENWRT,发现直接关电源第二天要用的时候再开机也是可以的。
能不能配合我多出来的无线路由,连接要用的电脑需要用到的时候再去开它?和一台电脑一样。
不用一直待机?然后不加风扇,这样只要点亮了,不外接硬盘什么的,U盘启动,基本上就没多少功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U的TDP是65W,无论做NAS还是Soft Router都不太合适。不在乎耗电的话,建议装个黑群晖玩玩,因为这个板 ...

我之前用X230装过OPENWRT,发现直接关电源第二天要用的时候再开机也是可以的。
能不能配合我多出来的无线路由,连接要用的电脑需要用到的时候再去开它?和一台电脑一样。
不用一直待机?然后不加风扇,这样只要点亮了,不外接硬盘什么的,U盘启动,基本上就没多少功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E3 1230V2 性能还是杠杠滴,何必来做NAS呢。

我这个主板加不了这个CPU吧?何况这两块U不是一样的功耗吗?
我之前用X230装过OPENWRT,发现直接关电源第二天要用的时候再开机也是可以的。
能不能配合我多出来的无线路由,连接要用的电脑需要用到的时候再去开它?和一台电脑一样。
不用一直待机?然后不加风扇,这样只要点亮了,不外接硬盘什么的,U盘启动,基本上就没多少功耗了吧?

网友:
你說的小電源有多小?無法肥答。
空載不需要風扇,但是散熱片還是要的,就圖中這樣子發熱堪憂。
但滿負荷的話需要風扇否則會降頻。
可以弄個溫感的,發熱才轉動風扇,(但是有的主板本身就帶有這樣的功能)

网友:
不上显卡的话多小的电源都够,不过如果硬盘插满的话就难说了

网友:
亲,闲鱼出掉。解君愁

网友:
小电源:DC-atx 需要额外找个DC适配器,就是笔记本后面跟着的那个。

功率:标压处理器功率非常不好看,软路由毕竟看中I/O性能而非处理器性能。不如便宜的ATOM+服务器网卡组合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配个机箱和电源,做个测试机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软路由浪费,功耗也大了吧

反正也就是拿来要用的时候再开机。不是一直24小时用着。这样总比再去配一台小主机或者买个流行的小机器 花上200-300要强点吧?

网友:
我觉得可以做NAS,就是会不会太大了,还要买机箱电源,有点不划算,不如咸鱼出掉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