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记录__Arduino驱动UC1609C[19264]LCD屏过程

楼主(2019-12-12):
金逸辰 19264_uc1609C LCD 屏 使用 Arduino U8G2 驱动 记录

图1.屏幕规格:
图2.屏幕引脚:

SETUP 1 :

    安装好Arduino和U8G2库,并在示例中打开HelloWord.

    默认连接Arduino13脚位SCK则选择软SPI

    选择'U8G2_UC1604_JLX19264_1_4W_SW_SPI u8g2'

    如果是硬SPI连接到Arduino.则选择'U8G2_UC1609_JLX19264_F_4W_HW_SPI u8g2'

SETUP 2:

    完成上步连接和固件写入后,此时的1609是不能正常显示的,仔细观察为 反色透显 状态

    原因是1604的指令位中,有几个指令没有打开.下面解释个U8G2函数.

U8G2.sendF("类型", 指令&数据)

    类型有:c/a/d  表示:C 控制命令/A 数据命令/D 像素数据

    如果是单字节指令,U8G2.sendF("c",0x11); 即表示一条命令

    如果是混合指令,U8G2.sendF("cac",0x00,1,0x11,);即表示一条混合命令.

SETUP 3:

    下面开始讲UC1609C屏的指令位设置:

U8G2.sendF("c",0xe2);                //显示屏复位指令
U8G2.sendF("c",0xc2);                //显示屏默认正向显示指令
U8G2.sendF("c",0xc4);                //显示屏旋转180°显示指令
U8G2.sendF("c",0xa3);                //设置帧速率[A0: 76fps, A1b: 95fps, A2b: 132fps, A3b: 168fps]
U8G2.sendF("c",0xeb);                //设置LCD偏置比(亮度设置)
U8G2.sendF("c",0x2f);                //显示屏功耗设置
U8G2.sendF("c",0xc2);                //设置LCD映射控制
U8G2.sendF("c",0x81);                //设置SEG偏置电压(对比度) 双字节指令
U8G2.sendF("a",180);                 //设置SEG偏置电压(对比度) 双字节指令,注意,这里的类型为A.
U8G2.sendF("c",0xaf);                //开启显示指令

SETUP 4:

    正常情况下,将需要的指令在Void Setup(){下初始化U8G2后执行一次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后记:鄙视一下金逸辰电子的客服和工程师,明明非常简单的东西,非要自己造个轮子,有开源库用不好吗?有问题什么的还能反馈研究一起解决!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462

网友A:
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的水平啊,我也买了这屏,能吧资料搞到百度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的水平啊,我也买了这屏,能吧资料搞到百度盘吗

蓝凑吧,百度坑~现在还有问题就是
1.不能用1/2缓冲区.只能用F缓冲
2.中文不完全支持(也可能是我的字体设置不对)
3.注意U8G的透显模式,背景色.有概率会真的透明显示.
4.其实是直接用的1604库,外加特殊指令开启地址功能.设置显示功能.
5.完美状态应该是用104的库并利用1609的独立功能.
6还有待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的水平啊,我也买了这屏,能吧资料搞到百度盘吗

蓝奏  https://www.lanzous.com/i8bzitg
解压码 0000

几乎是全部资料了,这个屏用Arduino不太好,容易变量爆表...

网友:
楼主真及时,想啥来啥,我也买了这屏,用卖家的程序试过,你提供的U8G2很实用

网友(2020-01-18):
u8g2就是文件太大了,光是驱个屏,就用掉了50%的内存空间。

网友:
人家面向的客户是大量用户,大量用户自然也不会用Arduino这种东西,所以屏幕一般都标配C51和STM32驱动,现在也有配Arduino驱动的了。

网友B(2020-08-10):
刚买了这个屏,一到手也是先想着用u8g2 HelloWorld一下,结果同样失败。
虽然U8g2是可以手动添加驱动的,但是懒得弄了。
把以前自己写的1604的初始化代码根据卖家给的资料稍微改了一下。就驱动成功了。

楼主说的那个[U8G2.sendF("a",180);]可能是错的。
我看手册 0x81后面发送的也应该是指令而不是数据。

不过卖家给的例子里面180显然是太高了,这个值应该调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这个屏,一到手也是先想着用u8g2 HelloWorld一下,结果同样失败。
虽然U8g2是可以手动添加驱动的,但 ...

mark.有时间尝试一下.谢谢指点

网友(2021-04-08):
今天到了就试试可以用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