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出口的安防设备 带数字按键,无线模块ZM5101A-CME3,单片机STM32F410

楼主(2019-12-12):
不了解具体怎么使用,通过背后贴纸上的网站,知道是国外专门做安防设备的品牌,就单独这个键盘,没有其他配套设备。里面有个锂电池,用micro usb接口,都可以正常通电,机子上都有写这一串数字,或者测试项目,测试结果。有的拿来的时候边缘就有明显的拆过的痕迹,有的没有。附上拆机图,主要有一个ZM5101A-CME3无线模块,还有一个STM32F410RBT6单片机。一共有17个,不挑随机发,就包能通电,其他都不包,15元一个,运费自理。

网友:
报警系统的键盘,好像也没啥用处

楼主:
有喜欢研究的联系了

网友A:
我要两个,
就是玩玩,
怎么
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两个,
就是玩玩,
怎么

我做链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两个,
就是玩玩,
怎么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idleFish-F2e/widle-taobao-rax/page-detail?wh_weex=true&wx_navbar_transparent=true&id=609860541142&ut_sk=1.V5bqOHeQJQcDAGBR%252F7EkzjgB_21407387_1576301646774.Copy.detail.609860541142.4002085777&forceFlush=1
可以拍这个咸鱼链接

网友B:
在 隔壁论坛买了2个全新的12/个,这个还是有得玩的,ZM5101A-CME3 研究中,ZM5101 模块淘宝最低拆机价格15,还是值得入手,树莓派可以驱动这个芯片,其他按键和灯也可以玩起来,ZM5101A-CME3  替换成无线和蓝牙模块就可以做一个编程键盘。 树莓派 可以做物联网的中心,这个板可以当控制器,其他zwave 设备接入到树莓派,组成家庭物联网。 比如关窗,防盗,等,不过国内支持zwave 设备比较少,不过只要是支持zwave 协议都可以接入,但要注意不同区域的频段。买这个版的话至少要2块以上才能玩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隔壁论坛买了2个全新的12/个,这个还是有得玩的,ZM5101A-CME3 研究中,ZM5101 模块淘宝最低拆机价格15 ...

很专业呀,现在还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