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拆拆 大众原厂翻盖报像头驱动机构拆解

楼主(2019-12-12):
拆拆拆 大众原厂翻盖报像头驱动机构拆解
把一个倒车影像摄头搞的这么麻烦就德国老想的出来。

网友:
好高级呀,贵车才有的配吧。

网友:
大众CC 字数补丁

网友A:
黄 黑线是视频线,红 正极 黑 负极 棕控制翻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 黑线是视频线,红 正极 黑 负极 棕控制翻盖

棕色是控制摄头启动的。翻盖工作有另一个4P插头

网友:
这也太复杂了吧 这么多元件。

网友B:
脱了裤子放屁的蛋痛设计,增加了成本还降低了可靠性,关键是还没增加什么使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脱了裤子放屁的蛋痛设计,增加了成本还降低了可靠性,关键是还没增加什么使用价值。 ...

装13用的  不过一挂倒挡后 车标翻起确实很酷

网友C:
加电--电机工作--监测电流--电流升高=堵转=动作到位=停止加电,不就OK了吗?
视频也不用这么复杂的电路,直接AV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电--电机工作--监测电流--电流升高=堵转=动作到位=停止加电,不就OK了吗?
视频也不用这么复杂的电路,直 ...

堵转。。。。。。。你这种业余diy的思路,跟真正做产品尤其是汽车电子的思路,隔了十万八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电--电机工作--监测电流--电流升高=堵转=动作到位=停止加电,不就OK了吗?
视频也不用这么复杂的电路,直 ...

加电--翻盖开关状态监测+摄像头位置监测+电机运转时间限制--电机工作--动作到位--停止转动!!!

网友E:
恩,这不是就是坏了换总成吗?这设计确实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这不是就是坏了换总成吗?这设计确实牛!

这货可以用七八年,你信不信?

网友:
你是想要多少错别字啊

网友F:
副厂的  市面价格800元 大家说值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副厂的  市面价格800元 大家说值不值?

超不值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堵转。。。。。。。你这种业余diy的思路,跟真正做产品尤其是汽车电子的思路,隔了十万八千里 ...

车窗升降的就是测堵转电流的,真不是什么高科技。。并没有什么定位检测。汽车需要的是可靠性,但有一点,它们都只有一个寿命内的可靠性,就如水箱风扇大多是有刷电机,并没有做成长寿得多的无刷。

网友G:
开polo的换成cc会不会把车标当尾门把手,然后把摄像头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polo的换成cc会不会把车标当尾门把手,然后把摄像头抠坏了?

CC跟POLO是一样的。车标都可以开尾门。就是CC的车标开关里多了个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polo的换成cc会不会把车标当尾门把手,然后把摄像头抠坏了?

只能是后备箱开关是尾标的 才能改这样的翻标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