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华为高端路由器ar160

楼主(2019-12-12):
通电不开机有大神弄维修的吗

楼主:
没有大神在线吗Init flash, please wait......OK
Jun 24 2014, 23:41:22
Start Memory Test ? ('t' or 'T' is test):skip
Copying Data : Done
Uncompressing : Done
Initializing SMI Bus:OK

Init flash, please wait......OK
Jun 24 2014, 23:41:22
Start Memory Test ? ('t' or 'T' is test):skip
Copying Data : Done
Uncompressing : Done
Initializing SMI Bus:OK

一直就这样

网友:
这板看来是公板,那么多料省掉了

网友A:
空这么多。。。看不出来哪里高端了

网友:
自检过不了,有可能固件损坏了,先看看能不能刷机吧,这个是缩水版本,应该有更高端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这么多。。。看不出来哪里高端了

我看照片左下角可口可乐莱卡相机水印是亮点,好像有些是功能芯片,减配的不一定有了,不过我z17mini的typeC也是有不少悬空引脚,不支持视音频输出。

网友:
能启动,问题不大,说不定固件问题呢。

网友:
看到这么大的散热片,就知道高端货。。。。。。

网友B:
家里用srg2320E的撸过。。。。。。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TF卡玩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大神在线吗Init flash, please wait......OK
Jun 24 2014, 23:41:22
Start Memory Test ? ('t' or 'T'  ...

升级下固件试试?我捡到一台千兆的交换机,设置需要密码,然后升级固件就破解了。

网友:
这板子不要钱?那么多空位,你让三剑客扎活

网友:
缩水缩的妈妈都不认识它了

网友:
这是整个村都差不多搬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下固件试试?我捡到一台千兆的交换机,设置需要密码,然后升级固件就破解了。 ...

ar161固件下载了不知道怎么升级

网友:
这个明显是低端路由器,商用分类里面,这个必须是低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家里用srg2320E的撸过。。。。。。

比我用得好,我用的是ar111,这个只是菊花的低端产品,兄台的srg好像是属于安全网关产品。

网友(2020-01-20):
引用 网友D:
比我用得好,我用的是ar111,这个只是菊花的低端产品,兄台的srg好像是属于安全网关产品。 ...

是的,但是网上基本没有2320e的文档,我用的是ar2220的rom,文档也是看这个。。现在电信联通双线接入,想要设置源入源出,不成功,看网上说的是本机不支持。

网友(2020-09-07):
缩水主板不值一提了

网友:
这个路由器在华为商用里低端这是肯定的!说空位多,缩水倒是未必!用公版可以节省开发成本,容易细化功能!看缩水的地方应该是接电话之类的线上网,现在这功能似乎没什么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