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JL-2877洁列毛球修剪器爆改分享

楼主(2019-12-13):
难得用一次的东东,要用时没反应了,试充了几小时也没听到响,真是越怕折腾越来事

说是毛球修剪器,实际上就是个超大号剃须刀的结构,山货是必须的了

以前拆过,内置了一节1.2V的充电电池,以标称2W功率计,电机电流达1.7A左右了

拆开查障

没发现断线或虚焊

低成本方案,极简RCC小电流傻充模式。内置电源是自放电比较大的镍镉电池,充满电不用也就很快放光了,而且容量仅0.72Wh,鸡肋一个。

量量电压还剩0.638V,没电状态

先充电看看,测得充电电流仅数十mA,要充满怎么也得10多小时

充了分把钟,想观察上电后电池端的电压变化情况,未曾想电压直接飙到1.3V了且不再增加。断开充电后,电压也维持不跌。显然电池已没有容量,必须换了。

换个一样的电池当然简单,但充电时间长,使用时间短,加之自放电,使用体验不佳。现在既然要换电池,不如换锂电了。以前拆机时,虽然也想过换18650锂电,因为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还是放弃了。
一、尽管机器外观粗壮,但手柄部分的内部,却被电路板纵斜向分隔成2个无法安置18650的楔形空间。

控制开关系安装组合式,导电滑片在外壳的滑钮上,3处开关静触点却在电路板背面的下部。如直接去掉电路板,固然可以赢得改造空间,但控制开关随之失效,必须得再造,既麻烦破坏原有外观

这种控制开关结构在剃须刀上得到过印证,比较耐操。如放弃它再造还牵扯到外观和操控舒适度,所以想尽量保留。想过裁掉上部线路板(当前图位)安置18650,下部残板保留原有开关功能,似是两全其美的选择。但线路板只有左下、右上对角的2个螺丝固定位,裁板后,下部残板就只剩左端1个螺丝固定位,失去固定限位,组合式开关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如何固定是个难题。

二、改成锂电,需要增加改造空间允许的DC5V/4.2V的充电模块。
三、原机器AC输入2眼尾插,若想保持原插口功能和外观,还需要增加AC220V/DC5V开关电源,且布局位置应能与低压电路保持合理的绝缘距离。
四、改锂电后,面对原配的1.2V电机,有如下几种应变选择:
1. 换适配锂电电压的电机。但手边没有,网上即便有,安装尺寸(包括轴径、轴长)适配也难寻,关键额外花钱,否定。
2. 锂电配合降压电路,给原1.2V电机供电。但没有电路设计能力,除了电压转换额外消耗电能,还有输出大电流(电机理论运转电流1.7A,启动瞬间更大)要求,万一电路有击穿短路,后果难料。再说即便有符合大电流要求而又安全的模块卖,关键还是额外花钱,否定。
3. 改电机绕组适配锂电电压,锂电直怼,简单、可靠,又省电。虽没有专业知识,但最符合DIY精神,失败的成本也最低。这就先试试从改电机绕组开始,参考原绕组线径和匝数,估计加大概的进行了。若改成功了再逐步实现其它的搭配构想,否则就没有然后了。

小心翼翼拆开,量了单绕组的直流电阻

焊开绕组线头,拆线圈

记下单组绕组为21匝

线径。

因无替材,拆开后搁置了一段时间。隔了几个月,终于遇到自认为线径合适的漆包线

锂电电压是1.2V的3倍多,结合绕制空间限制,自作主张地定了每个绕组65匝

焊好线头

阻值恰好也是3倍多

复装好电机。担心今后有替换需要,留存电机外部尺寸备考。

找个18650,当前电压3.8V

给改造后的电机试通电,转速嗖嗖的,空载运转电流如图。手指用力捏住转轴增加阻力,电流升至600mA左右(未拍图);尽力捏紧也无法停转,只觉得捏阻部位烫手作罢。看来电机的力道和工作电流都在预期的范围内,初战告捷,不免有点窃喜。

其实当初决定改电机,还有延长电机寿命的考虑。因为相同的工作功率下,电机工作电压的提升,意味着工作电流的下降,对控制绕组的温升和整流子的火花烧蚀,其益处是不言而喻的。
电机改好了,楼下接着爆改其它...

楼主:
JL-2877洁列毛球修剪器爆改分享--续

接下来,是给18650找安身之处
拆掉板上元件,裸板比划了一下,只有截去黄框内电路板,才能给18650安家

但剩下的有开关静触点的电路板部分,只剩1个螺丝固定位(红圈所示),需要在另一端重建1个螺丝固定位(黄圈所示)

先把给18650让位的电路板部分裁去。

比试一下,让位空间放入18650。电路板前端正对红圈里记号的下面有个塑料支撑片(见下图)

箭头所指的就是塑料支撑片,只有利用一下,做成残留电路板前端的螺丝固定孔位

牙刷柄取一小段,上端加工平齐斜面,中间钻削出狭长孔,底部和孔里涂502后套入支撑片,固化后预打螺丝孔,如**所示。
角型塑料片取一小块,扣在壳体的横向卡位上,502胶合后形成纵向卡位,增强电路板中部固定,如*所示。

实际效果如图,开关的手感和电极接触情况正常,18650的新居也有了。

接下来是找体积小巧的AC220V/DC5V的开关电源,想起有个活动壁插带USB输出可用,实测输出空载电压5.02V

壁插面板上虽然标了5V2A,但开关电源芯片是BP3516C,属于5V1A左右的方案。根据规格书所述,R4的1R91对应600多mA输出,用在这里够了。

这块板放在靠AC尾插处比较合适,但板子还是嫌大,看看能不能切开分而治之。观察一下两面的高压区

计划依红线裁去输出侧元件,裁掉的元件再设法移动和飞线

裁开

移动整流二极管和输出电解的位置,飞线接上指示灯,放在尾插处刚好。

还剩DC5V/4.2V充电模块。寻到12包邮的1A充电宝的板子体积合适,取一块截取红框里部分,只用其充电管理就行

稍加工避开固定螺丝,用双面胶贴在残留开关电路板的背面固定

焊好连线

电机极片上加个消火花电容

其它地方拆机的标称1200mAh的18650。选它是为了改善使用体验,一是因为到手闲置也有了2年,残电还有4.02V,说明自放电很小,耐闲置。二是因为容量不大,充电不必漫长等待,应急时方便。三是虽说容量不大,但按标称值比较,已是之前镍镉电池的6倍之多,使用中无断供之虞,更何况这东西使用频率和连续使用时间很低,也就不是问题了。

高温胶带简单包裹了一下18650,焊好线一试,运转正常。但发现个问题,开关若干次试机,约夹杂有不到1/3的机会,电机刚启动瞬间就停了,估计启动瞬间的大电流,达到保护板的限值了。

换个双MOS的保护板试试

重新焊好,试机一切正常

热熔胶固定电路板

偷懒,保护板裸露焊点也顺手用热熔胶涂封对付一下

充电,电源指示灯正常。

充电宝板子的充电指示LED,光线投射在背壳上,外面也能观察到充电状态,就不另外开孔了。

改后实际使用,比原来的好用太多,甚至比后出的锂电款新品(下次有机会拆吧)还要强劲有力。除了外壳、开关、尾插,其余的内脏基本都换了,祈祷它能用得长久些,也不枉我一番爆改折腾。
谢谢你路过!

网友:
改动的很彻底

网友:
如果不是经常用感觉可以做个可拆卸电池仓

网友:
确实是爆改,将DIY精神发挥到极致了!

网友A:
我勒个去厉害了,大工程,愣给塞进去一粒18650,鸟枪变大炮了

网友:
我把我的寄给你,帮忙升级一下。

网友:
厉害,居然加了这么多东西进去

网友:
这个办法挺好

网友:
果然爆改啊,锂电池大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勒个去厉害了,大工程,愣给塞进去一粒18650,鸟枪变大炮了

硬着头皮折腾完,用起来省心些,哈哈

网友:
换锂电,电机电流会变大吧

网友:
老牛掰了!建议骚版加精哈哈

佩服楼主,我也有个类似的,两串镍镉电池的,不过电池漏液主板短路炸了,没有楼主的毅力,掏空内脏,直接塞了一粒铁锂进去,引出充电口,要充电的时候插外部充电器

网友B:
牛啊,动手能力超强!

请教下楼主,充电宝主板+保护板比较占地,TP4056这种充电+保护一体的小板子是否可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啊,动手能力超强!

请教下楼主,充电宝主板+保护板比较占地,TP4056这种充电+保护一体的小板子是否可以 ...

可以的,不需要插220V的,直接弄个小usb口出来就行。我家有一个,这么多年一直没坏,没机会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