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品胜数码摄像机/相机电池便携充电器TS-LXDV008

楼主(2019-12-12):
七八年前买了一台尼康S4000卡片相机,那时就是卡片机的时代,各种卡片相机广告大行天下,心头一热在某宝上买了一台,据商家说是水货,没有原装电池,只送后配的电池和充电器。想着应该是原装进口货,就毫不犹豫的买了一台。相机就不看了。看看送的电池和充电器吧。

国际通G-EN-EL10 750mAh 3.7V电池,香港盈基国际有限公司监制,深圳市盈基实业有限公司出品,不是什么大品牌,一般能用的就行了。说实话相机也没有用多少次,每次照大几十张相片电量就不足了。五六年来没有用过几次,尤其是这两年,都没有用过。今天收拾东西在一个不起眼的方便袋里发现了这一堆:相机,数据线,小三角架,电池和充电器,还有一个读卡器。于是装机试下,毫无反应,电池应该饿的死死的,装在充电器上插电指示灯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电池还是充电器有问题?记得以前充电插电指示灯发红,慢慢变成橙色,最后变成绿色,一两个小时就能充满。

于是准备拆开来看看,装着会修的样子,其实一点也不懂,如果有能直观看见的元件损坏估计能换换,如果是内伤也就这样了。N年前的一节五号电池版本的万用表早就牺牲了。先看看外观:

侧面

正面

背面

外面找不到镙丝,最后用手在标签上找到两个镙丝口

于是拆下,镙丝挺长

拧开镙丝后就能打开了,里面的内脏图如下:

全家福

每个元件仔细看了下,没有发现外伤,应该是内伤的缘故了。重新装上后指示灯还是不亮,反正用不着,放着吃灰吧。

谢谢观看!

网友:
比万能充强点

网友A:
我以前也有一个,没用多少次就不知哪去了。

楼主:
结构很简单,二极管整流,滤波电容,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变压器,输出线都不是焊接在变压器座上,而是飞出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有一个,没用多少次就不知哪去了。

便携就几乎代表了粗制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