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超低价陶两个2寸的喇叭,做多大的音箱好呢?

楼主(2019-12-12):
用来做蓝牙音箱的

喇叭音质绝对物超所值啊不输300块的组合音响

卖家说是天龙的喇叭,但是网上查不到这个ASOKA品牌

就冲2寸 8欧 12W的参数买的

音箱的方案没有想好?
各位高手给点建议吧。
做蓝牙音箱,电池、功放、蓝牙接受板都有了

想用8mm的亚克力,做密封箱,一左一右,中间放电池和功放,如何?

网友:
这个一般是做一体的蓝牙小箱子,中间后面放PCB和电池,前面两个喇叭中间加个方形的共鸣振膜,音质就别有太多指望了

网友:
做实木的吧,去木工爱好者论坛看看学学

网友:
直接做成迷宫音箱好了

网友A:
传说迷宫箱牛B,一直想做,但没时间和条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迷宫箱牛B,一直想做,但没时间和条件啊

画好图纸然后TB上找人切割

网友B:
我也准备用5mm的亚克力做2.5寸的音箱,不知道效果烂不烂,电脑喇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用5mm的亚克力做2.5寸的音箱,不知道效果烂不烂,电脑喇叭用

感觉有点大了
2.5寸做密封箱可以做的很小

网友:
喇叭看着挺好的

网友:
想效果牛逼就做迷宫箱,否则想咋弄就咋弄,高兴就好,我的一对车机喇叭就弄了两块板子做障板听着玩

网友:
马家有现成的箱体卖。

网友:
做一个用18650电池的

网友:
不好,做的太小,建议去买个蒸气机的锅炉做箱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