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有没有32G的BGA152的片子是1CE的?

楼主(2019-12-12):
手头有片JMF667的片子,不是667H,说是只支持1CE的片子,有什么好找的片子吗?

楼主:
看了下支持列表,好像1CE的最大只有16G的?

网友:
主要查看电路板设计,最高可以单通道8CE,四通道合计32CE。就怕设计师设计的怪板子,一个闪存位只给了一个CE点。

网友A:
先随便搞个2ce或4ce的颗粒上去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随便搞个2ce或4ce的颗粒上去看看先。

问题是手头没有啊,原来都是搞TSOP的片子的,这板子是BGA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手头没有啊,原来都是搞TSOP的片子的,这板子是BGA的

查电路板ce点位不就行了,BGA152最大8个ce点,电路板ce点位带引线有效,无引线则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电路板ce点位不就行了,BGA152最大8个ce点,电路板ce点位带引线有效,无引线则无效。 ...

不是板子问题,是这主控只支持1CE的片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板子问题,是这主控只支持1CE的片子

晒板子,看看是什么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晒板子,看看是什么鸟货。

已经说了啊,是667主控,不是667H主控,带H的支持4CE,不带的只支持1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说了啊,是667主控,不是667H主控,带H的支持4CE,不带的只支持1CE

看的是板子如何设计,bga152可以做双通道。如果一个通道只支持一个ce,而且支持这个闪存,那么能达到你的要求。NW593  MT29F512G08CKCABH7-10:A  L85A  2C,A4,E5,3C,A5,00。单ce大容量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是板子如何设计,bga152可以做双通道。如果一个通道只支持一个ce,而且支持这个闪存,那么能达到你的 ...

谢谢,不过这板子只有8个焊盘,如果用2CE的片子的32G的只能做128G了,想做256G的,不知道有没有2CE的64G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这板子只有8个焊盘,如果用2CE的片子的32G的只能做128G了,想做256G的,不知道有没有2CE的64G ...

只有4个通道,如果只能1通道1CE,256GB就不可能了。NW593是64GB闪存。1CE 32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4个通道,如果只能1通道1CE,256GB就不可能了。NW593是64GB闪存。1CE 32GB.

看来这货最大也就128G了,可惜了是BGA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这货最大也就128G了,可惜了是BGA的

镁光L06B的NW813可是单片1CE32G的。。。可以用670H的L06b工具强开不过那种工具除了威刚我不知道谁家能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镁光L06B的NW813可是单片1CE32G的。。。可以用670H的L06b工具强开不过那种工具除了威刚我不知道谁家能弄 ...

这个估计是没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镁光L06B的NW813可是单片1CE32G的。。。可以用670H的L06b工具强开不过那种工具除了威刚我不知道谁家能弄 ...

好像是667h 纠错不够L06B用,所以升级670h,2246en则刚刚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667h 纠错不够L06B用,所以升级670h,2246en则刚刚够。

670是加了slc缓存的667h,只有威刚反人类有l06b工具,3d mlc御用工具是下一代的mk8113/81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670是加了slc缓存的667h,只有威刚反人类有l06b工具,3d mlc御用工具是下一代的mk8113/8115 ...

原来是这样,一直以为从67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