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Tektronix 412 ECG Monitor 泰克1975年出的心电监护仪拆机

楼主(2019-12-12):
1.前言:

网上找到整套设备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实际使用的时候可能会配上纸带打印作为输出(下图是 414 配上 400 型号的纸带输出):

泰克在 1975 年出了很多专业仪器包括科研和医疗,在网上能找到相关的资料:

2.拆机:
2.1外观部分:

整机大概就是这样的,412 这个机器只是整个 ECG 系统的一部分,这次拿到的只是数据采集显示部分:

前面板:

显示器右下角有一行刻上去的字,这里引用 16 楼 @hongo 网友的解释:
WA:TAX # 那个WA是华盛顿州的缩写,TAX是税,下面的#后两位数加六位数是税号。它应该是这台仪器原产权公司/医院在华盛顿州的税号,仔细查说不定还能查出它的地址资产状况等信息:

侧面1:这个机器上到处是各种警示语,右边那三个连接点可能用来连接其他部件的,这个机器实际使用是几个设备上下堆起来的,LEAD CHECK 不知道具体指什么(太专业)

侧面2:一些标签

机器背部:型号,序列号和各种接口

2.2:内部
内部总览:左边是电源部分,上部是三块小板(下文会具体展开),右侧是显像管和各种旋扭,下部是一个内置电池组

内部(另一个角度):左上角写着测试人员的签名

中间这个大电容写着 15VDC 10000MUF

小板上的部分细节图(1)

小板上的部分细节图(2)

SONY 的显像管

2.4:(机器另一侧)主板:

主板(不同的角度):

主板局部1:

主板局部2:右侧可以看到打上 Tektronix 标志的定制电容

主板局部3:

主板局部4:比较特别的是这里几乎每个这种三脚封装类似三极管的元件都是直接插在 PCB 上的,很多脚貌似都是镀金的,可能是易损件方便更换?可以看出来那个时候的 PCB 走线都不是直角的,不知道是不是手工制作的?

2.5部件(小板):
小板一共有三块,通过排线连接前面板的旋扭:
小板1:

小板2:

小板3:

2 号小板背面:

1 号小板局部图:

PCB 印刷日期写着 1973 年:

3 号小板局部图:

小板连接主板的插口:

连接前面板旋扭的端子:

2.5:内部电池
内部电池组正面:

电池组背面:

电池组由 4 节 三洋 KR-7000F 镍镉电池串联组成,每节容量 7000mAh,前面板有一个显示电池电量的指示器

3.连接线:
五针的信号采集线,另一头有两个连接口,应该是连接前端的导联线用的,类似贴在贴在皮肤上的那一块东西(这里缺失了)

4.其他:
网上可以找到 414 的操作说明书:

另外有一个手册写着部分零件的参数和说明,408/412/414 系列

手册上的部分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19-12-27 13:38):
感谢 25 楼 魂の殇 补充了对 Lead CHECK 字段的解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2#pid2913910

网友:
看看美国与日本的工业水平再看看中国的工业水平,差别太大了,如果**不改,追赶一万年也追不上

网友A:
七几年就规模化集成电路应用了,集成电路人工布线电路板,加上sony的crt,这组合

网友B:
lead check 探头检测。。。这都不知道吗

网友:
线路板的走线好有艺术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七几年就规模化集成电路应用了,集成电路人工布线电路板,加上sony的crt,这组合 ...

集成电路1958年就发明了,正好是中国赶英超美大跃进开始的时间……

网友:
1975就有这水平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成电路1958年就发明了,正好是中国赶英超美大跃进开始的时间……

砸锅炼铁,亩产万斤,谁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ad check 探头检测。。。这都不知道吗

感谢解惑。看英文翻译 lead 解释为“铅”就很迷惑,只是在意识中没有类似的情形在现实中存在过印象(见识太少)还是无法想象它实际是如何工作的样子,下次去医院偷偷瞄一下。

网友D:
不光是三极管,你没发现全部元件都是直插的器件么?辣时候还没开始流行贴片元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光是三极管,你没发现全部元件都是直插的器件么?辣时候还没开始流行贴片元件呢. ...

啊~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索尼显像管,现在是专业医疗,广播级监视器

网友:
这可真是古老的心电监护,不过话说回来了,泰克能把示波器做那么好,做一个心电监护肯定不成问题
其实这东西算是一个特殊的示波器,就是心电信号放大器+示波器的组合体
再配上血压计和血氧饱和度计就可以了

网友E:
这就是一个示波器加放大器,心电的电生理信号比较强非常好收集而且通道数不多,国产的目前一样能满足使用要求,已经和进口的差别不大了。不过咱们国产的医疗设备在各地方药监局检验检测就可上市销售,进口设备必须由国家药监局检测。说实话,我就见过很多参数造假的国产设备。我们有些国产设备是良性发展,性能不比进口差甚至更好,价格也和进口的不相上下。另外一些在打价格战,研发一点不投入,十年前啥样现在还啥样,价格是进口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但是一样卖不出去,早晚把这些老牌子做死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一个示波器加放大器,心电的电生理信号比较强非常好收集而且通道数不多,国产的目前一样能满足使用要 ...

这大概也是目前中国制造的现状吧,说白了我们的产品大多都是别人玩剩下的技术。可惜了的是我写了一大堆关于中国和日本与欧美制造业的东西全被管理员驳回了!

网友C:
WA:TAX # 那个WA是华盛顿州的缩写,TAX是税,下面的#后两位数加六位数是税号。它应该是这台仪器原产权公司/医院在华盛顿州的税号,仔细查说不定还能查出它的地址资产状况等信息:

网友:
开个眼界看国外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C:
WA:TAX # 那个WA是华盛顿州的缩写,TAX是税,下面的#后两位数加六位数是税号。它应该是这台仪器原产权公司/ ...

感谢解释,已经编辑引用上帖子内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大概也是目前中国制造的现状吧,说白了我们的产品大多都是别人玩剩下的技术。可惜了的是我写了一大堆关 ...

兄弟我俩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我俩交流交流

Well, we need a secure 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