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个电动轮椅,速度有点快,求降速

楼主(2019-12-12):
9年前就开始了,但是限于技术,一直没有改进。近期又开始进一步完善,定制的控制器,三速档低速是30%,但是速度还是快。求论坛高手帮助,提供解决方案,先谢谢了。
https://video.tudou.com/v/XMjA2MTU2ODMwMA==

楼主:
有人说要串联电阻。

楼主:
电子市场买来的电阻。。。。。。

楼主:
买的控制器。。。。。。。。。。。。

网友:
买的电阻往哪儿装呢,电动车无刷电机转速是控制器决定的,很难改变,我觉得应该把霍尔输出的脉冲信号经过倍频电路提高一倍频率,照这样转速可以降一倍,

网友:
轮椅速度必须低,劲要大  不担心上小坡
尽量搞个机械降速  更有力,坡道上容易停住
大小皮带轮或者链轮

网友:
减小转把输入控制器的电压

网友:
改控制器输出。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不改变转吧行程,将转吧电压5v拉低

网友:
电机力矩大后轮太小反而不好控制速度。

网友:
换个带高中低档切换的控制器,把切换开关固定到低档上就可以了。

网友:
蜗杆减速器,减速比大,输出扭矩大,带自锁

楼主:
感觉还是从三档入手,不知三档的原理是什么,既然能降低到30%,应该可以再低。

楼主:
电机是有齿的,扭矩可以,就是起步速度太快了。

网友A:
现在是多少V的?最简单的是降低电压。或者买个带软启动的控制器。大多数的三档都没啥用,只限制最高速度。

网友:
在转把输出线串两到三只二极管就可以了,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建议你改结构,用大巴车雨刮电机,24v有刷电机加有刷控制器,涡轮蜗杆结构力气够大,速度也不高

网友:
换个带倒挡的控制器切换到倒挡当做前进用

网友:
控制器康铜丝换个细的或钳子剪一下降低限流,要不起步太冲不好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多少V的?最简单的是降低电压。或者买个带软启动的控制器。大多数的三档都没啥用,只限制最高速度。 ...

36V,软启动?——什么原理?看见有软启动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