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单只lm358做的4mos管电子负载,带放电截止功能!

楼主(2019-12-12):
早就想做一个电子负载,最早受那个网上流传的30V10A无源电子负载误导,以为单管就可以30V10A,就用洞洞板搭了一个,就一个cpu散热器也没有加风扇,结果烧了我好几只管子。
现在做这个是双风扇4管,高电压下温度还是有点高的!风扇不停扇都有点烫手!
场效应管并联理论上早就确定是可以的,实际也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需要找同品牌同型号最好还要同批次的。我开始用手头有的二手的irf630,找不到4只同品牌的连同型号的也没有,用万用表调选了4只相近的!结果完全不行!电流最大差一倍!一不注意就烧掉一只管子!只好还是上万能的tb买了10只二手75nf75(全新的看评价好像假货太多),商家注明启动电压一致,我又问了是同品牌同型号的,二手要同批次很困难。到手后也用万用表调选了一下,装上试机最大最小相差电流只有60ma,完全没有问题!运行温度相差也很小。

电路图:
温控风扇:参照隔壁3AG1大师的电路,把大功率管改成了13003和小功率管组成复合管,13003随处可找代替大功率管。电路处于开关状态,没有高速低速,高温启动低温停止,启动就是高速。通过500k电位器调节启动温度。左边是S8550的,右边是S8050的。电流很小的,你有pnp就用PnP管,有npn就用npn,不一定要s8050、 s8550。电压设计13.5v,实际13.6v,以保证风扇12v供电。实测风扇两端电压12.04v。

pcb做的不好。供电电源是用viper22a做的,表头电压通过一只稳压管和78L05获得!

做好的外观:双路表头下面电压是控制放电截止电压的!由下面那个电位器调节,因为负载工作电压是13.6v所以只设置到0-11v,可控制1.2v及1-3节锂电。低于设置电压放电截止,设置有10%回差!

背后,风扇是反过来向里面吹的。

内部,水泥电阻45度角安装让风更多的吹向场管。

后面:cup散热器及原装风扇

用我的电源测试的,这是我电源最大功率

2A电流表头非常给力!电流准不准?!自己照隔壁Gandf师的T26电流电压表做的表头

1A就这样了?!

3A

1ma

200ma

电压还是很准的!

只差3mv

差1mv

我这表头不知道怎么的用在这里就这样了,电流不准,线性也差。用在我电源上只差20ma线性也很好!用在这负载上就有问题?!
还有遗憾的是这个表头没有AH显示。
看上tb上一款gc90表头,还有放电截止电平输出,用在我这电路上只需要简单改一下接口就能完美控制截止电压!

修改多次的pcb。

楼主:
沙发我自己坐了!

网友:
LZ初烧菜鸟,鉴定完毕

网友:
估计一些消耗影响了

网友A:
水泥电阻斜着装,这个设计巧,可以给MOS管导风。
楼主,已经自己设计制作PCB板,为什么不用MOS管独立控制呢?比如用324运放。
虽然经你精心挑选后并联MOS也没问题,但总是存在原理上的问题,还多了均流电阻,挑选管子也麻烦,使用中万一有一只管子烧了,就有可能连着烧另外的3只管子。

网友:
隔壁是指哪里?

网友:
M328数控电子负载

网友B:
可以做一个M328数控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一个M328数控电子负载:

已经下单gc90的多功能电压电流表头!就是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泥电阻斜着装,这个设计巧,可以给MOS管导风。
楼主,已经自己设计制作PCB板,为什么不用MOS管 ...

手头没有324而358一大把。感觉358半边控制mos半边控制放电截止已经非常不错了!性能还是很稳定的没有必要用324,而且要控制放电截止还得加358!324电路唯一优点是可以比较随意的选择mos管!我这电路最低要求mos管要同型号同厂家!

网友C:
散热没有做好,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没有做好,差评

自己用的差评也不影响使用^_^

楼主:
在tb上看上这一款电压电流表,有电量ah显示,主要是有控制电平输出,可以设置放电截止电压,利用LM358另一半控制。用在我这电子负载上就不用下面那个电位器了,直接可以设置放电截止电压。
     就是精度差点,开始买的200v20a的,电压电流误差20-30mv、ma。不满意。又换成50v20a的,卖家说精度提升几倍,结果只是好一点点,电压在20mv误差内,电流10ma误差内,将就用了。

      我这电子负载自己基本满意了,能看到给电池放了多少ah,放完电能自己截止,不怕过放。能测试常用电源的输出功率,对我来说完全够用了!

网友D:
管子筛选是个愁人的事。。。。。。

网友E:
牛,连开关电源都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子筛选是个愁人的事。。。。。。

我买的才二手需要用万用表简单测试挑选一下,买新的同品牌同型号的应该不用挑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连开关电源都是自己做的

开关电源实际上不复杂,没有需要调试的地方,按照电路图制作基本不会有问题!安全的方法是第一次上电串一个灯泡 !

网友:
谢谢分享。。。。大工程也。。。。。。

网友(2020-02-20):
标记一下,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Re:电子负载DIY:板子及组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