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电动车后减震并分解

楼主(2019-12-12):
年前买了辆二手电动车,由于是第一次买车没经验,车子毛病一大堆,自己修过碟刹、灯光、刹车断电、电机、轴承等等,家里说可以去路边摆摊修车了。前几天洗车看见后减震泥巴一大堆,于是用力把泥巴都扣下来,发现左右后减震的气瓶之前都被用工具磨出一个坑,
泥巴弄掉后发现有一边的减震有油从磨出的坑里流出来,估计原来被磨得很薄了,稍微有点外力就破了,凑合骑了一段时间,感觉过不平的路老是吱吱响,后来买了一副川南的换了上去(拆下原减震后发现异响是上下缓冲胶破损严重引起的)。今天有空就想拆开分解看看。先把气瓶底下的打气嘴拆下,发现没漏油的减震打气孔用螺丝刀只能插进去一点,有一个橡胶垫挡住了

漏油的减震螺丝刀能插进去很深

上网看了半天没有人说怎么分解,估计大部分人发现漏油就直接扔了。我开始思路是从气瓶入手,猜测是拧上去的,大力钳和管钳上阵,气瓶纹丝不动,还把指甲砸了,赶紧戴上手套。后来仔细观察发现减震动作筒有个限位橡胶块被泥巴糊住了,把橡胶块撬起来,发现有个螺帽

把螺帽拧松,拧松下支柱就可以把动作筒和弹簧分开了

(下支柱拧紧后,螺帽起锁紧保险作用)。用卡簧钳继续拆一个铝合金盖,它应该是起防止泥沙进入动作桶内作用。铝合金盖子里面是一个橡胶密封盖,这个应该是油封,防止液压油泄漏。由于油漏差不多了,动作筒上下动作基本感觉不到有阻尼,用力把动作筒往下拉,往下拉到一定位置根本拉不动。把减震器调整软硬的螺帽拧松到非极限位置观察,觉得动作筒的外壁应该是拧上去的,还是大力钳加管钳,没拧动,估计有胶水起密封作用或者两者公差非常小,想起以前拆轴承时有时候先用热风枪加热才能用拉马拉出轴承,于是找出热风枪稍微加热动作筒外壁,然后大力钳和管钳伺候,一下子就拧开了

黑乎乎的油流了出来,

动作筒内壁

有个螺帽把动作筒固定。拧开的另一部分

有个孔连接动作筒和气瓶,压缩和回弹减震器时,油通过这个孔在气瓶和动作筒之间流动,起阻尼作用。气瓶没能继续分解,猜测气瓶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油腔,另一部分为气腔,中间有橡胶垫隔开,通过给气腔打气调整其压力,从而调整阻尼的强度。到此个人只能分解到这个程度

附上所用工具

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有些功能和原理不一定讲的对,希望大家来指正。不太会编辑,不知道后面的一大堆图片怎么删除

网友A:
要感谢这个电动车让你有机会成为高手。

网友:
报废了吧

网友:
差评,没分解

网友:
这样就叫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感谢这个电动车让你有机会成为高手。

我的是因为轮组原装旋飞花鼓太软磨损,原装辐条断裂等,也必须学会了编轮组换老车永久凤凰等硬花鼓,后轮尽量换3毫米辐条。

楼主:
即使把破洞堵上了,重新加油,估计左右减震阻尼不一致也不好用

楼主:
晚上没来得及

楼主:
晚上没来得及编辑,今天重新编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