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联想音箱(型号LXH-J202AS)

楼主(2019-12-13):
百度一下还没人拆解维修联想电脑音箱啊,这对副音箱喇叭不响,拆了看看,估计是ic坏了,但是我的库存ic好像不一样,中间两个腿和功放板上的有区别能不能代换?
有些朋友可能说,半夜不睡觉拆解想维修这玩意值不值得,其实最好就是修好的过程,修不好也分享一下厂机的做工用料,一个热爱电子的人不会轻易浪费东西。

网友:
看到散热片的安装方式就想到TEA2025,果不其然

网友A:
我也有个啊

网友:
只要能响就可以,音质就一般般了

网友:
闲鱼淘个12v蓝牙功放板来改装,便宜又实惠,功能也扩展了

网友B:
不响的话查一下变压器初级通不通,不通的话只是变压器初级串的温度保险烧了,正常情况下2025很难损坏

网友C:
和我前几天拆得联想1+1差不多,用料不如我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响的话查一下变压器初级通不通,不通的话只是变压器初级串的温度保险烧了,正常情况下2025很难损坏 ...

变压器没坏,不然主箱也不会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啊

拆了看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前几天拆得联想1+1差不多,用料不如我那个

那就拆了分享一下

网友:
一个热爱电子的人不会轻易浪费东西
我也是个破烂不扔的

网友(2020-02-03):
我也有一对同样的,用了16年了。今天发现音箱声音变小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
tea2025b,TDA2005R,TDA2030都有什麼區別,好幾個小功放都用這幾個

网友:
电源开关改了吧,直接从220进线的地方加个开关

网友(2020-07-10):
同款音箱用了十五年了,最近发现也是副音箱不响,声音开大以后发现也响但是声音小,该退役了

网友(2020-12-26):
我有一个老联想的小功放块:型号IL9810   DC 12V 800MA的,音质柔和相当不错非常耐听,就是功率小了一点。求大神们能复刻一个功率10-15W左右的,

网友D:
IL9810多媒体有源音箱  功放板图片,求大咖们能复刻

网友E:
这算是最简单、基础的电子电路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算是最简单、基础的电子电路维修了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IL9810多媒体有源音箱  功放板图片,求大咖们能复刻

你的是什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