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大佬,请问这个HP8G的U盘V250W的主控是什么

楼主(2019-12-13):
打扰各位大佬了,这个U盘在电脑磁盘管理显示无媒体,容量是0M,无法读取!
请问一下,这个惠普8g的U盘V250W,是什么主控了,在ChipGenius软件里主控看不到,感谢大佬了!

拆开这个黑胶体U盘,也看不到主控型号,只有一串数字,最上面是:7kA08G1303下面是:IL4030065091344,

希望大佬能不吝赐教,小弟甚是感激!

楼主:
想量产,但是找不到具体的黑胶体工具,求大神指导,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量产,但是找不到具体的黑胶体工具,求大神指导,谢谢了!

看信息貌似是个读卡器主控

网友B:
是建荣主控,具体型号不知道,需要重新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信息貌似是个读卡器主控

那岂不是更无法操作了!拆开都没法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建荣主控,具体型号不知道,需要重新量产

好的,感谢您了,我把建荣主控挨个下载了试试,手头新买的一个闪迪的3.0 64G的U盘也是无法查询到主控,坏了以后看来又没辙了!

网友:
正品的话就是SM3257,假的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