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龙韵富格这些公模杂牌的12v25v电钻是不是就只有电池不一样?

楼主(2019-12-13):
我问客服25v用的什么型号的电机,居然回复我“25v电机”

网友:
如果是小姑娘客服回答的,也算正常,没什么毛病。只是你问得太笼统,ta回答得不够全面而已。
电动工具直流电机参数指标有很多,如工作电压、直径大小、高速低速、碳刷是否可换等等,不少厂家仅仅印上了自家的内部型号,并不一定显示550、775及18V之类的信息。

网友: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用料多少有点区别,但区别不大。主要还是在电池上。

网友A:
客服是销售,不是技术。技术你要去厂里问。而且客服这样回答你,也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服是销售,不是技术。技术你要去厂里问。而且客服这样回答你,也没毛病 ...

自家产品的基本参数都不清楚做个屁销售?

网友B:
有没有发觉现在淘宝的客服都很二?回复都很慢,解答问题都很不招调,你问天他答地。再没有前几年秒回又热情的感觉了。

网友:
没问题,客服一定能够卖给你一个原厂25v电机。

网友:
厂里定制有许多方案,各家选择会有不同,比如电机齿轮固定和用d轴电机齿轮就会有差别。

网友:
电池也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烂。。

网友:
电池看运气,39的电池要比59买的差些。有些轻度使用用过一年还没坏。说的都是换新,但现在绝大多数快递拒收锂电。坏了也不好发回去换新。

网友:
都一样,不要纠结,

网友:
我手上的25v龙韵和25v虾牌的电池是不一样,卡扣的高低不同

网友:
好嘛,店里那么多种工具,你那么随便一问,难道都要拆开给你看看吗?再说了,电机总有几千种吧,就算拆开了,把印的字母和数字报告给你,哪个好那个不好你懂吗?

网友:
总得说来进口和国产大牌子(大有)除外,搞活动买很划算,小牌子搞活动,买家没有卖家精,包括大有。

网友:
没问题,25v都是型号,挺匹配的!

网友:
我这把用了一年多了,16.8V双速带电量屏幕,期间拆机加半固态润滑油,其它时间正常使用

网友B:
龙韵正在洗白中。。。。。。。。。。。。。

网友:
便宜电钻的电池确实比较辣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龙韵正在洗白中。。。。。。。。。。。。。

不需要为富格洗白啊,我就是用来打3×8机丝而已啦,其它钻孔什么的都用冲击钻来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发觉现在淘宝的客服都很二?回复都很慢,解答问题都很不招调,你问天他答地。再没有前几年秒回又热情 ...

前几年都是小店,客服就是老板,当然热情了,现在好多都是大店了,雇人当客服的